[ZLG-ARM] RTC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08-11-08):
目的是 每秒种 向串口发送实时时钟
每天定时 15点01分 向串口发送 This a test!!!
问题 每秒发送没问题
定时发送This a test!!! 时间到了没反应
请教哪里设置错误或什么的?

/****************************************************************************
* 文件名:SENDRTC.C
* 功能:运行RTC进行计时,将所时间值不断的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送
*      显示。
* 说明:将跳线器JP8短接。
*      通讯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include  "config.h"

/* 定义串口模式设置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UartMode
{  uint8 datab;         // 字长度,5/6/7/8
   uint8 stopb;         // 停止位,1/2
   uint8 parity;        // 奇偶校验位,0为无校验,1奇数校验,2为偶数校验
}  UARTMODE;

uint8 send_buf[16];     // UART0数据接收缓冲区

/****************************************************************************
* 名称:UART0_Ini()
* 功能:初始化串口0。设置其工作模式及波特率。
* 入口参数:baud         波特率
*          set          模式设置(UARTMODE数据结构)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1时表示初化成功,为0表除参数出错
****************************************************************************/
uint8  UART0_Ini(uint32 baud, UARTMODE set)
{  uint32  bak;

   /* 参数过滤 */
   if( (0==baud)||(baud>115200) ) return(0);
   if( (set.datab<5)||(set.datab>8) ) return(0);
   if( (0==set.stopb)||(set.stopb>2) ) return(0);
   if( set.parity>4 ) return(0);

   /* 设置串口波特率 */
   U0LCR = 0x80;                        // DLAB位置1
   bak = (Fpclk>>4)/baud;
   U0DLM = bak>>8;
   U0DLL = bak&0xff;

   /* 设置串口模式 */
   bak = set.datab-5;                   // 设置字长度
   if(2==set.stopb) bak |= 0x04;        // 判断是否为2位停止位

   if(0!=set.parity) {set.parity = set.parity-1; bak |= 0x08;}
   bak |= set.parity<<4;                  // 设置奇偶校验

   U0LCR = bak;

   return(1);
}

/****************************************************************************
* 名称:SendByte()
* 功能:向串口UART0发送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
*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SendByte(uint8 data)
{  U0THR =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U0LSR&0x20)==0 );            // 等待数据发送
}
//--------------------------------------------------------
void SendStr(char *str)
{
while(1)
  {
    if(*str == '\0') break;
    SendByte(*str++);
    }
}
/****************************************************************************
* 名称:ISendBuf()
* 功能:将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回主机。
* 入口参数:buf         数据缓冲区
*          no          发送数据的个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SendBuf(uint8 const *buf, uint8 no)
{  uint8  i;

   for(i=0; i<no; i++) SendByte(buf);
}

/****************************************************************************
* 名称:SendTimeRtc()
* 功能:读取RTC的时间值,并将读出的时分秒值由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显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SendTimeRtc(void)
{  uint8  const  MESSAGE[]= "RTC Time is : ";
   uint32  times;
   uint8  bak;

   times = CTIME0;                        // 读取完整时钟寄存器0

   bak = (times>>16)&0x1F;                // 取得时的值
   send_buf[0] = bak/10+'0';
   send_buf[1] = bak%10+'0';
   send_buf[2] = ':';

   bak = (times>>8)&0x3F;                // 取得分的值
   send_buf[3] = bak/10+'0';
   send_buf[4] = bak%10+'0';
   send_buf[5] = ':';

   bak = times&0x3F;                    // 取得秒的值
   send_buf[6] = bak/10+'0';
   send_buf[7] = bak%10+'0';
   send_buf[8] = '\n';

   ISendBuf(MESSAGE, 14);                // 发送数据
   ISendBuf(send_buf, 9);
}

/****************************************************************************
* 名称:RTCIni()
* 功能:初始化实时时钟。
* 入口参数:buf         数据缓冲区
*          no          发送数据的个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RTCIni(void)
{  PREINT = Fpclk / 32768 - 1;    // 设置基准时钟分频器
   PREFRAC = Fpclk - (Fpclk / 32768) * 32768;

   YEAR = 2008;                                // 初化年
   MONTH = 11;            // 初化月
   DOM = 8;            // 初化日
   HOUR = 15;
   MIN = 0;
   SEC = 0;

   ALHOUR = 15;
   ALMIN = 1;
   ALSEC = 0;

   CIIR = 0x01;
   ILR = 0x03;
   AMR = 0xF8;
   CCR = 0x01;        // 启动RTC
}

void __irq  IRQ_RTC()
{
                           // 清除中断标志
      SendTimeRtc();                    // 读取时钟值,并向UART0发送
      ILR |= 0x01;            // 清除RTC增量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

}

void __irq  IRQ_ALM()
{
      SendStr("This a test !!!");
      ILR |= 0x10;
      VICVectAddr = 1;

}
/****************************************************************************
* 名称:main()
* 功能:读取实时时钟的值,并从串口发送出去,并把秒的值输出LED1--LED8显示。
****************************************************************************/
int  main(void)
{  UARTMODE  uart0_set;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PINSEL1 = 0x00000000;
   IO0DIR = SPI_IOCON;                   // 设置LED1控制口为输出,其它IO为输入

   uart0_set.datab = 8;                 // 8位数据位
   uart0_set.stopb = 1;                 // 1位停止位
   uart0_set.parity = 0;                // 无奇偶校验
   UART0_Ini(115200, uart0_set);          // 初始化串口模式
   U0FCR = 0x01;                        // 使能FIFO

   RTCIni();

   /* VIC初始化 */
    VICIntSelect = 0x00;            // 设置所有中断连接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 | 13;        // 分配通道0
    VICVectAddr0 = (int)IRQ_RTC;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VICVectAddr1 = (int)IRQ_ALM;
    VICIntEnable = (1 << 13);        // 使能RTC中断

   while(1);
   return(0);
}

楼主:
谁帮我?

怎么没人回答啊 ?

网友A:
先自救吧...

串口初始化完了,先通过串口发送一些信息到PC上,看看你的串口是否正常.
另外也可以给RTC设置一个离当前时间不远的一个报警时间.看看时钟是否正常、能否正常报警、能否进中断.
你使用了VICVectAddr1 = (int)IRQ_ALM;,但VICVectCntl1怎么没设置?

楼主:
关于设置的问题

串口正常,每秒发送一次到终端的,秒中断正常
设置时间是15点,时中断是15:01分

VICVectAddr1 = (int)IRQ_ALM;
void __irq  IRQ_ALM()
{
      SendStr("This a test !!!");
      ILR |= 0x10;
      VICVectAddr = 1;

}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哪里设置?新手问题总是很菜鸟!!

楼主:
问题尚未解决 请教大家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