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高手来看看

楼主(2007-08-01):
AN, TE, TI, ST, RS
The Hynix HY57V641620E(L/S)T(P) series is a 67,108,864bit CMOS Synchronous DRAM, ideally suited for the memory applications which require wide data I/O and high bandwidth.
HY57V641620E(L/S)T(P) is organized as 4banks of1,048,576x16. HY57V641620E(L/S)T(P) is offering fully synchronous operation referenced to a positive edge of the clock.
All inputsand outputs are synchronized with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ock input.
The data paths are internally pipelined to achieve very high bandwidth.
All input and output voltage levels are compatible with LVTTL.

Programmable options include the length of pipeline (Read latency of 2 or 3), the number of consecutive read or write cycles initiated by a single control command (Burst length of 1,2,4,8 or full page), and the burst count sequence(sequential or interleave).
A burst of read or write cycles in progress can be terminated by a burst terminate command orcan be interrupted and replaced by a new burst read or write command on any cycle. (This pipelined design is not restricted by a '2N' rule)

网友A:
试一下

这个XXX系列是XXX位的同步COMS DRAM,对于宽数据输出输入和高带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它的存储器分为四组,提供完全同步的上升沿数据输入和输出,与低TLL兼容(3.3V吧),数据的路径在内部被流水线化
后边的就不懂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