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I2C的另一个疑惑

楼主(2008-11-12):
如下面一个简单的I2C master写语句:
while(1)
{
I2CHW_bWriteBytes(sla,tb,1,I2CHW_NoStop);
while(!I2CHW_bReadI2CStatus() & I2CHW_WR_COMPLETE);
I2CHW_ClrWrStatus();
}

在没有挂slaver的情况下,,,,用示波器能够不断可以看到SDA和SCL的波形..

1..在写语句中, `slaver没有影应的情况下,,'
while(!I2CHW_bReadI2CStatus() & I2CHW_WR_COMPLETE);
不是一直在等待吗???为什么程序能够不断循环??

2..当写语句没有在while大循环中,即只执行一次的情况下:
依然能不断可以看到SDA和SCL的波形...

大虾们来解释一下PSOC 硬件I2C的这个现象..........

楼主:
我在用的芯片的时候....不是这种现象啊..

在用别的芯片时..

也是用等待的方式来判断I2C的各种事件是否完成(比如成功发送起始们,发送slaver地址等等)

只要事件没有成功,,,,,,,,会一直等待下去,,,程序也死掉了.....

PSOC达人快快现身说法.

网友A:
PSoC 的I2C Master由硬件和软件共同作用

PSoC 的I2C Master由硬件发完第一个Slave地址字节后会产生一个中断,检查是否有ACK,如果是NACK,它会将Slave的地址加1再发,如此不断重复,所以你会依然能不断可以看到SDA和SCL的波形...

楼主:
psoc-rock你说的情况不符合测量结果

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么久时间了又来翻这个帖子.

网友A:
可以把测量结果贴上来吗?

网友B(2017-04-11):
我也用了这个函数,也是没有用示波器测到波形,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C:
期待最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