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编译出错,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15):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nt6 IS
   PORT(reset,en,clk:IN STD_ULOGIC;
     carry:OUT STD_ULOGIC;
     q:OUT STD_ULOGIC_VECTOR(2 DOWNTO 0);
END cnt6;

ARCHITECTURE rtl OF cnt6 IS
  SIGNALqs: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a:STD_ULOGIC;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q6:INTEGER;
BEGIN
  IF (clk'EVENT ADN clk='1')  THEN
      IF(reset='1')   THEN
         q6:=0;
ELSIF  (en='1')   THEN
    IF(q6=5)   THEN
    q6:=0;
    ca<='0';
    ELSIF(q6=4)  THEN
    q6:=q6+1;
    ca<='1';
ELSE
    q6:=q6+1;
    ca<='0';
  END IF;
END IF;
END IF;
     qs<=CONV_STD_LOGIC_VECTOR(q6,3);
     q<=TO_STDULOGICVECTOR(qs);
END PROCESS;
   PROCESS(ca,en)
    BEGIN
        carry<=ca AND en;
    END PROCESS;
END rtl;

网友A:
2个错误

q:OUT STD_ULOGIC_VECTOR(2 DOWNTO 0); -------少了半边括号!
IF (clk'EVENT ADN clk='1')  THEN     -------and拼错了!

改了就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