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uart用户模块中有问题

楼主(2008-11-16):
再发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
CYPRESS提供的usbuart用户模块中有问题,使用XP+SP3的用户需要注意了。

下面是我在10月28日向CYPRESS公司发出的请求支持的帖子。经过了近20天的折腾,不断的沟通,他们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但解决办法还在等待之中。

------------------10月28日发出的询问
Created at:  10/28/2008

Part Number:  64215
Product:  PSoC Mixed-Signal Controllers - PSoC Mixed-Signal Array > PSoC
Subject:  Problem with the USBUART
Description:  I am having a problem with the USBUART.

Test code is the Sample Code from USBUART Datasheet:

BYTE Len;
BYTE pData[32];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USBUART_Start(USBUART_5V_OPERATION); //Start USBUART 5V operation
    while(!USBUART_Init()); //Wait for Device to initialize
    while(1)
    {
        Len = USBUART_bGetRxCount(); //Get count of ready data
        if (Len)
        {
            USBUART_ReadAll(pData); //Read all data rom RX
            while (!USBUART_bTxIsReady()); //If TX is ready
            USBUART_Write(pData, Len); //Echo
        }
    }
}

When PC send 8/16/24/32 bytes data to PSOC,the 64215 only works one time,then dos not work. But send the another numbers byte data, it works well.

---------------------11月14日的答复,终于找到了原因,但解决办法还在等待中。
Cypress Response | 11/14/2008 06:17 AM | Web

Hello Ma Chao,

I'm author of USBUART user module.

This is defect appears on XP SP3 only. USBUART works fine on XP with SP2 and prior SP.
Failure reason: Starting from SP3 standard Windows driver (cdc.sys) send 0-length CDC packet after 8bytes or 16bytes or 24bytes or 32bytes packet is sent. USBUART can't able to correct resolve 0-length packet. I'll try to provide you hotfix as soon as possible.

Regards,
Level II support

===============================================================
经过19天的来回,Cypress的工程师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但解决的方法还没有,他们要修改USBUART了。

原因在于USBUART不能处理0长度的CDC数据包。而XP(SP3)发送完8/16/24/32等8的陪数数据包后,跟着发送了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这样UASUART就“死”掉了。Cypress工程师把责任归到了XP的SP3了。

收到答复后,我马上在我的台式PC(正好是XP+SP2)上进行了测试。的确在SP2下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怎样,Cypress不能让微软改动XP吧,只能他们自己更新USBUART了。怪他们自己没有经过全面的测试了。

要做到完美是不容易的。Cypress的PSoC还需要努力和完善。

网友A:
真是人外有人啊

瞻仰一下,看来我实在太初级了,还要加油啊

网友B:
SP3会强制在倍数长度的数据包后发送ZLP?

这个要测试一下

楼主:
情况就是这样的

楼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在SP2上测试过了,USBUART没有问题。SP3肯定出问题。我们就是由于这个BUG,大大影响了我们PSoC—ISSP编程器的进度。

好象美国CYPRESS的工程师都不使用SP3。我向他们提出问题后,大家一直都搞不清楚,他们一直说没有问题,我都感到奇怪。最后他们问使用的OS版本,才知道了原因。

估计目前他们在做修改了。总不能让微软修改吧。

网友B:
这个修改应该挺简单的吧?

在USB发送数据后增加:
if(!(len % EP_SIZE))
{
    // Send ZLP
    SetEPTxCount(ENDP2, 0);
    SetEPTxValid(ENDP2);
}
如果要发送数据的长度处以端点长度余数为0的话,就发送一个长度为0的数据包。

楼主:
上面CYPRESS的工程师已经回答了

USBUART can't able to correct resolve 0-length packet. I'll try to provide you hotfix as soon as possible.

我们在PC上是面对COM口设备编程,不是面对USB设备

网友B:
但ZLP确实是底层USB接口上的问题

撇开USB接口是无法解决的。
当然,也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不发送USB端点长度的整数倍数的数据包即可(最好能保证枚举数据包也一样)。

问题可能有2中情况(假定USB的端点大小是64字节):
1.PC发送一个64字节的数据包到设备,在SP3下,usbser(CDC的底层驱动)会发送这64字节,然后在发送一个ZLP以表明该数据包结束。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解决,当设备端收到长度小于64字节的数据包就表明当前数据包接收完毕。
2.设备发送一个64字节的数据包到PC,如果只是发送这64字节的数据的话,SP3下的usbser并不会认为该数据包已经发送完毕,需要等待下一个长度小于64的数据包,这时,设备端就需要发送一个ZLP。

楼主:
问题不在这里

要明白,我们是用他们的USBUART,不是帮他们编写USBUART。
如果一切自己编写,那么PSoC的特点损失了50%!

目前我们饶开使用,采用9和33个字节的数据包。原来定义为(8/64),处理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