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20081118rc2

楼主(2008-11-20):
Below is just a sample of what's new.

- New version of GNU Binutils: 2.19

- New version of GCC: 4.3.2

- New version of AVR-LibC: 1.6.4

- New version of Programmers Notepad: 2.0.8.718

- New devices supported:
  * ATxmega64A3
  * ATxmega128A3
  * ATxmega256A3
  * ATxmega256A3B
  * ATmega32U6

- Various bugs fixed.

网友A:
avast报警了

等正式版吧

网友B:
现在对新版本没有兴趣了

上次,试的那新版本, 没有什么, 就是编译结果 rom 消耗大了不少, 都接近 10% 啦

网友C:
确实编译出来有点大

不太在意ROM空间的话无所谓, 否则有点吃不消
用老版本GCC编译的一个bootloader还不到4KB, 刚好可以装进BOOT区;用新版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