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与FPGA并行通信VHDL程序

楼主(2007-08-02):
今天郁闷了一天,麻烦大侠们帮我看一下.
想写一条程序实现单片机并行发数据3个8位的数据给FPGA,共24位,FPGA提取前20位.一个时钟口和一个FPGA数据输出使能.时钟由单片机控制,每个时钟周期输入8位数据.程序如下,可就是实现不了.能帮个忙说下哪里没弄好吗?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Buf is
    port(data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数据进
        clk        :in std_logic;--时钟
        en         :in std_logic;--输出使能
        dataout:in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数据出
        );
end Buf;
architecture rtl of Buf is
signal databuf: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 'event and clk='1')then
            if(count="10")then
                count<="0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ount)
    begin
            CASE count IS
                WHEN "00" =>
                    databuf(23 downto 16)<=datain;
                WHEN "01" =>
                    databuf(15 downto 8)<=datain;
                WHEN "10"=>
                    databuf(7 downto 0)<=datain;
                WHEN others =>
                    databuf<=databuf;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en='1')then
            dataout<=databuf(19 downto 0);
        else dataout<=dataout;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网友A:
VHDL程序有问题!

“
signal databuf: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
别用信号了,用变量吧!

网友B:
给你参考一下

process(clk,clr)
variable i : integer range 0 to 7;
begin
    if clr='0' then
             i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0' then
        if i<6 then
            SReg(i) <= data;
             i := i+1;
              else
              i :=0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C:
为什么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D:
re

WHEN "00" =>
           databuf(23 downto 16)<=datain;
count 不等于 "00"时,databuf(23 downto 16)等于多少呢?

用并发的when语句吧,
    databuf(23 downto 16)<=datain WHEN count="00" ELSE
                              databuf(23 downto 16);
    databuf(15 downto 8)<=datain WHEN count="01" ELSE
                              databuf(15 downto 8);
    databuf(7 downto 0)<=datain WHEN count="10" ELSE
                              databuf(7 downto 0);

现在不能实现你的功能,也不一定是VHDL的问题,可能单片机的软件也有问题。反正我觉得这个逻辑做的不够好,导致单片机程序实现起来要考虑很多问题。

现在这么设计的话,datain只能用IO的方式和单片机接口,datain和clk要配合好,必须保证单片机输出一个datain后,再输出一个CLK,必须在三个CLK后使能en信号,偶觉得最好是边沿触发。

还不如用FPGA三个字节的SRAM,单片机和FPGA用总线接口,单片机软件实现也方便,定义三个变量就搞定了,输出三个变量之后,再置位单片机一个IO引脚,通知FPGA的dataout输出三个SRAM里面的数据,这样逻辑也简单。

网友E:
??

你程序中为什么没有用到EN和DATAOUT啊?那么你定义它 ,有意义?

网友F:
单片机与FPGA并行通信VHDL程序

    process(clk)
    begin
        if(clk 'event and clk='1')then
            if(count="10")then
                count<="0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程序中缺少复位,所以当count>‘10’时状态不定,可能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