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XD无法逼使ARM进入调试状态

楼主(2008-12-01):
  自己画的S3C2410的底板+外购的S3C2410的核心板,刚开始好好的,后来往2410连着的CPLD里下了几句极其简单的程序,就不能调试了,在ADS下一点出AXD,接着就会跳出错误提示的对话框:RDI severe Error 00602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我用的是H_JTAG)。请各位大虾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

 你用h-jtag能否检测到S3C241芯片?
 这个应该跟你加的应用程序(你添加了什么程序)没有多大关系,跟你硬件有关系,也许突然哪个硬件有点问题,主要看下芯片连接晶体是否起振,还有复位电路开电时是否正确了。。。

网友B:
。。。

断电重启后还是如此?

楼主:
有点进展,还有问题

谢谢楼上两位,我改了一下CPLD的未用I/O脚的默认处理方式(设为三态输入),AXD可以找到CPU进行调试,但是核心板启动代码跑不过去,会死停在一句上:
nand_boot_beg
    mov    r5, #NFCONF
    ldr    r0,    =(1<<15)|(1<<12)|(1<<11)|(7<<8)|(7<<4)|(7)
    str    r0,    [r5]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ands    r0, r8, #0x1f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32
    bne        %F4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512
    add    r8, r8, #1
就是标号3那一段的第四句,应该是和核心板上外扩NandFlash操作有关的一句,为什么?
   还请大家指点,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