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pc2220的uart1中断接收出现乱码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背景:
cpu是lpc2220, uart1接gprs模块, 晶振:12000000(12M)

串口1的接收方式是中断接收.
问题描述:
在使用uart1接收gprs的数据时,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乱码的情况,就是说本来发的是字符'C',但是接收到的却是别的字符.
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只是偶尔出现.
各位高手们给点指点吧,这个问题我已经调好久了.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波特率误差过大

网友B(2014-09-23):
我也正在玩GPRS模块。。CPU用的lpc1778,GPRS用的G610,但是他们通信一直不成功,请问可以给串口1这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C:
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