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3):
AC, ck, ST, Stack, se
在调试万利的板子的串口演示程序2的时候,我把发送中断使能屏蔽了,接受中断仍然打开,PC向板子发数据时,我在中断里设置了断点,单步执行时不能正常走出中断程序,出现以下提示: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2048 bytes used out of 2048).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尝试过以下解决方法,没有效果:

修改lnkarm_flash里面堆栈大小.

把BOOT1置高.

网友A:
听说这是IAR的Bug,请在中断返回处不要用单步直接GO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

看到本坛子有这个处理办法,我试了一下,有效果的:
"将工程options->debugger->plugin中的选项去掉试一下"

但是我发现我在主程序里面向PC发送数据,PC机同时又给它回复数据时,中断里的断点有时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