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楼主(2008-12-04):
U-Boot 1.1.6 (Nov 21 2008 - 21:24:39)

DRAM:
64 MB
Flash: 512 kB
NAND:
64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PCY2410 # tftp 0x30007fc0 uImag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0.1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0.100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7fc0
Loading: #################################################################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374224 (14f810 hex)
PCY2410 # bootm 0x30007fc0
## Booting image at 30007fc0 ...

Image Name:
linux-2.6.22.6

Created:
2008-11-27
12:40:30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374160 Bytes =

Load Address: 30007fc0

Entry Point: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请教:我的内核到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下面是我u-boot的参数:

PCY2410 # print
baudrate=115200
ethaddr=08:00:3e:26:0a:5b
netmask=255.255.255.0
bootdelay=5
serverip=192.168.0.10
ipaddr=192.168.0.100
bootcmd=nand read 0x30007fc0 0x40000 0x1c0000;bootm 0x30007fc0
bootargs=root=1f0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115200 devfs=mount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291/65532 bytes

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帮忙……

网友A:
应该是串口控制台的问题

你把console=ttySAC0,115200 改成console=ttySAC0,115200n8 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串口波特率

  出现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你的UBOOT设置的波特率与Linux内核设置的波特率不一致,首先应保证两个一致。
  如果更改后还不行,建议上JTAG看一下死在哪个地方,然后根据地址和编译出来的MAP信息看一下是哪个函数死掉了。再分析具体原因。
  关于UBOOT向Linux传参,可以参考一下ARMFANS上的帖子。当时移植UBOOT到SEP4020时留了所有的笔记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