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如何去抖?????

楼主(2008-12-04):
现在搭了个D触发器转T'触发器电路,通过给CLK上升脉冲而使LED转换状态,但发觉按键抖动比较利害,今天试了几种滤波还是不成功,也许是自己设计错误,请问应该如何去抖动啊????

网友A:
IC电源脚怎么接?那个稳压管怪怪的

楼主:
回2楼,那是把电压降压降到5V

因为都只是搞实验,所以为方便就这样接了

网友A:
降压后的5V要加滤波电容,R1并联电容可消抖

楼主:
各位看看这种方法可行不???

网上看到这种方法,觉得应该可以,大家看看行不行啊???

PS:回4楼ljm810010,我试办过你这种方法,但好像不行,也许是我接错或其他原因

楼主:
补图

5楼的图

楼主:
这是另一款按键去抖电路,请大伙帮我分析对不对

这款是以前网上看过的去抖电路,但我一直都觉得是错的,电容应该放在下面才对

网友B:
把6楼R1和KEY对掉一下,同时

把C1加大到1U,再并到KEY两端。试试

网友C:
通常做法是:6脚通过RC接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