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阻和直流电阻

楼主(2008-12-08):
一本模拟电路书中写到:
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使用一种单元电路--电流源,它主要
是利用BJT的输出特性具有恒流的特点,采用适当的辅助电路
构成的。其特点是交流电阻大,直流电阻小.....
我不懂。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电阻RL'=Rc||RL,而直流电阻RL=Rc,
那怎么能说交流电阻大,直流电阻小呢?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所谓“交流阻抗”是:dv/di,“直流阻抗”是:V/I

楼主:
谢谢

那么大小关系是根据什么说的呢?

网友B:
回楼上

大小关系就是指绝对大小,也就是恒流源的交流阻抗大,支流阻抗小.
比如说在交流的时候尽管电压发生很大的变动,而电流是基本不变的。

网友A:
LZ:集成电路中采用“恒流源”做负载是避免在芯片上做大电

其实一般而言,在芯片上做一个小电阻都不是什么好主意,更何况大电阻,这主要是工艺上的限制。

但如果确实需要一个大阻值电阻怎么办呢?好在,一般情况下,IC主要是处理动态电信号的。只要保证负载的“动态电阻”(dv/di)足够的大就行,而“恒流源”负载恰能满足此要求。另外,“恒流源”负载能够很方便地用晶体管单元来实现,而硅片上做一个晶体管单元是最方便不过的事。

至于LZ所运的“交流电阻和直流电阻”,一般称之为“动态电阻和静态电阻”。理想情况下“恒流源”负载的动态电阻为无限大,用它做负载理论上也是不现实的。其实实际中的“恒流源”负载只是其动态阻抗比较大而已,所以在IC中用它来实现较大的负载阻抗。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我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