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72F561串口通讯

楼主(2007-08-14):
在调试ST72F561和PC上位机的串口通讯,程序如下,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16进制数0x32,结果在上位机总是显示00 00 00.请指点!注:ST72F561是LINSCI通讯接口,这是不是和平常遇到的有所不同?
#include "ST72_F_561_A_R9.h"

#define SR_TC    0x40
#define CR2_TCIE  0x40
#define CR2_TE    0x0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OutString;
void SCISend(unsigned char Data);

void main(void)
{
  //PDDDR=0x00;
    //PDOR=0x00;
    //SCI1ETPR = 0;
  SCI2BRR =0xd2; // 设置发送接收波特率为9600
    SCI2CR1 = 0; // 允许SCI,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一个结束位,无奇偶校
  SCI2CR2=0x2C;   //enable TE,RE,RIE
  SCISend(0x32);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CI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SCItemp;
    SCItemp=SCI2SR; //it's used to clear TDRE which is useful for the check of sending process
    SCI2DR=Data;
    while((SCI2SR&0x80)!=0x80);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

我没看你的配置。你可以试试发送0xAA,看看收到什么?是不是波特率配置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