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与89C51中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用0809和C51做了一个电压表,其中电路接法如下:用通道0做模拟量输入,其他没用的通道和Vref(-)一起接模拟地(模拟地和模拟电源+用直流稳压电源给出);VREF(+)接数字电源+5V;数据线接P0,ADDA,ADDB,ADDC分别接单片几的A0,A1,A2(经过373),时钟500KHZ,EOC经过反相器接中断1,P2.0和WR,RD 经过两或非门分别连ST,ALE,OE.
  硬件连接检查了几遍没有连接错误的地方,编程是地址没错,但是在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从0809出来的数据为全1,一直保持不变化,请问是不是0809没有被启动吗?请问各位大虾这是原理错误呢还是程序的问题?

  com equ 20H    ;命令存储单元
dat equ 21H    ;数据存储单元
dat1 equ 22h    ;0809输出数据存储
hun  equ 23h     ;0809转换完的数据的百位数BCD码存放单元
ten  equ 24h     ;十位
date equ 25h     ;个位
biao bit 50h       ;数据处理标志位
int3 equ  0fe00h     ;ADC0809通道3地址,电压测量输入通道
cw_adr equ 0ff20h    ;写命令地址
cr_adr equ 0ff60h    ;读命令地址
dw_adr equ 0ffa0h    ;写数据地址
dr_adr equ 0ffe0h    ;读数据地址
over data 2fh

      org 0000h
      ljmp bejin     ;转初始化
      org 0013h
      ljmp serve     ;转中断服务程序
      org 0100h
;**************初始化************
bejin:mov sp,#70h
      mov psw,#00h
      ;clr a
      mov hun,#30h
      mov ten,#30h
      mov date,#30h
      mov dat,a
      mov dat1,a
      clr biao
      setb it1
      setb ex1
      setb ea
      lcall lcdint
;***************主循环***********
main: ;lcall adc
      lcall bcd0
      lcall lcd
      lcall time
      sjmp   main
;****************数据处理********
bcd0: jnb biao,ty
      lcall  bcd2
      clr biao
ty:   ret
;***************LCD显示程序******
lcd:  lcall disply1
      lcall disply3
      lcall disply2
      lcall disply4
      ret
;*************第一行显示***********
disply1:MOV COM,#80H    ;LCD第一行字符的DDRAM首地址
    LCALL WC    ;送DDRAM地址,AC指向显示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
    MOV DPTR,#DATA1    ;取要显示的第一行字符的首地址
    MOV R6,#0    ;每行字符的当前位置
    Mov R7,#16    ;R7作字符计数器
    LCALL WRN
        ret
;*************第二行显示***********
disply2:MOV COM,#90H    ;LCD第二行字符的DDRAM首地址
    LCALL WC    ;送DDRAM地址,AC指向显示第二行的第二个字符
    MOV DPTR,#DATA2    ;取要显示的第二行字符的首地址
    MOV R6,#0    ;每行字符的当前位置
    MOV R7,#16    ;R7作字符计数器
    LCALL WRN
        ret
;*************第三行显示***********
disply3:MOV COM,#88H    ;LCD第三行字符的DDRAM首地址
    LCALL WC    ;送DDRAM地址,AC指向显示第三行的第三个字符
    MOV DPTR,#DATA3    ;取要显示的第三行字符的首地址
    MOV R6,#0    ;每行字符的当前位置
        MOV R7,#16    ;R7作字符计数器
    LCALL WRN1
        ret
;*************第四行显示***********
disply4:MOV COM,#98H    ;LCD第四行字符的DDRAM首地
    LCALL WC    ;送DDRAM地址,AC指向显示第四行的第四个字符
    MOV DPTR,#DATA4    ;取要显示的第四行字符的首地址
    MOV R6,#0    ;每行字符的当前位置
    MOV R7,#16    ;R7作字符计数器
    LCALL WRN
        ret
;****************LCD初始化**************
lcdint:    MOV COM,#30H
    MOV R7,#2
LOOP:    LCALL WC
    LCALL DELAY
    DJNZ R7,LOOP    ;写两次30h命令,软件复位
    LCALL DELAY
    MOV COM,#0cH    ;设置开显示,光标关显示,关闪烁
    LCALL WC
    LCALL DELAY
    MOV COM,#01H    ;清屏
    LCALL WC
    LCALL DELAY
    MOV COM,#06H    ;设置AC加1计数,画面不动
    LCALL  WC
        LCALL DELAY
        ret
;*************LCD写控制指令**************
WC: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ACALL BUSY
    MOV DPTR,#CW_ADR
    MOV A,COM       ;写命令COM
    MOVX @DPTR,A    ;RS=0,R/W=0写命令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LCD写一位字符数据**********
WD: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ACALL BUSY
    MOV DPTR,#DW_ADR
    MOV A,DAT       ;写命令DAT
    MOVX @DPTR,A    ;RS=1,R/W=0写命令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LCD显示子程序*************
WRN:    MOV A,R6
    MOVC A,@A+DPTR
    INC R6
    MOV DAT,A
    LCALL WD
     DJNZ R7,WRN
    RET
;**********第三行专用显示程序**********
WRN1:   CJNE R6,#10,LOOP1
        mov a,hun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inc r6
        mov dat,a
        lcall wd
loop1:  cjne r6,#12,loop2
        mov a,ten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inc r6
        mov dat,a
        lcall wd
        mov a,date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inc r6
        mov dat,a
        lcall wd
loop2:  MOV A,R6
    MOVC A,@A+DPTR
    INC R6
    MOV DAT,A
    LCALL WD
     DJNZ R7,WRN1
    RET
;**************LCD判忙子程序************
BUSY: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MOV DPTR,#CR_ADR
BF:    MOVX A,@DPTR
    JB ACC.7,BF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启动ADC0809转换程序***********
adc:    mov dptr,#int3        ;取0809通道int3的地址
        ;mov a,#00h
        movx @dptr,a         ;写入任意一个数,启动a/d转换
        ret
;*************中断服务程序***************
serve:  push a             ;保护现场
        push psw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int3      ;采集数据
        movx a,@dptr
        cpl a
        jz  tt
        cpl a
        mov dat1,a

        setb biao

tt:     pop dph
        pop dpl
        pop psw
        pop a
        reti

;r6,r7   *******数据处理***************
 bcd:   mov a,dat1      ;n*100/51=n*2
        mov b,#2
        mul ab
        mov r6,b        ;高字节
        mov r5,a        ;低字节
        mov R4,#100        ;r4
        lcall dv         ;取百位
        mov a,r5
        add a,#30h
        mov hun,a

        mov a,R6        ;r5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ten,a
        mov a,b
        add a,#30h
        mov date,a
        ret
;************16位/8位子程序********
;被除数放在R6、R5,除数放在R4中
;r5放商,R6为余数
dv:     mov r7,#08h     ;
s0: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6
        rlc a
        mov 07h,c
        clr c
        subb a,r4
        jb 07h,s1
        jnc s1
        add a,r4
        sjmp s2
s1:     inc r5
s2:     mov r6,a
        djnz r7,s0

        ret
;***********************************
bcd1:   mov a,dat1
        mov b,#100
        mul ab
        mov r5,b
        mov r4,a
        mov r6,#51
        mov r7,#0
        lcall  dudiv
        mov a,r5
        mov r6,a
        mov a,r4
        mov r5,a
        mov r4,#100
        lcall dv
        mov a,r5
        add a,#30h
        mov hun,a
        mov a,r6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ten,a
        mov a,b
        add a,#30h
        mov date,a
        ret

bcd2:   mov a,#186
        mov b,#51
        div ab
        add a,#30h
        mov hun,a
        mov a,b
        mov b,#100
        mul ab
        mov r6,b
        mov r5,a
        mov r4,#51
        lcall  dv
        mov a,r5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ten,a
        mov a,b
        add a,#30h
        mov date,a
        ret

;**************16位/16位*************
;被除数存放在R5、R4中,除数存放在R7、R6中
;出口信息:商存放在R5、R4中,余数存放R3、R2中
dudiv:  mov a,r7    ;取除数高位字节
        jnz start    ;除数不为0则转移
        mov a,r6
        jz error
start:  mov a,r5
        jnz start1
        mov a,r4
        jnz start1
        ret
start1:clr a
        mov r2,a
        mov r3,a
        mov r1,#16
div0: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subb a,r6
        jc next
        inc r4
        mov r3,a
        mov a,r0
        mov r2,a
next:   djnz r1,div0
        mov a,r3
        jb acc.7,round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3
        rlc a
        subb a,r7
        jc done
        jnz round
        mov a,r2
        subb a,r6
        jc done
round:  mov a,r4
        add a,#1h
        mov r4,a
        mov a,r5
        addc a,#0h
        mov r5,a
done:   mov over,#0h
        ret
error:  mov over,#0ffh
        ret
;**************1MS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0,#08H
DLY0:    MOV R1,#0C8H
DLY1:    DJNZ R1,DLY1
    DJNZ R0,DLY0
    RET

;***********1S延时子程序************
time:MOV R2,#5
  M1:MOV R1,#200
  M2:MOV R0,#248
  M3:DJNZ R0,M3
     DJNZ R1,M2
     DJNZ R2,M1
     RET
;*********汉字表****************
DATA1:db'  数字式电压表  '
DATA2:db'      INT3      '
DATA3:db'  电压值:  .  V '
DATA4:db'                '
;***********数字表***********************
tab:db'0123456789'
end

网友A:
这么长的汇编,人都看晕了,

网友B:
改用 C语言编程把

网友C:
楼主把LCD显示程序和数据处理程序都贴出来了

谁能有时间看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

网友D:
0809还有市场吗???

楼主:
谢了

我门只是在做实验用0809而已,另外,谢谢你的建议,我正想着学C编呢.

网友C:
不是说你用汇编不对

你实验的方法不对。
显然你是在用“修改程序->写入芯片->看单片机如何动作”这样的实验方法。
这样的方法,要求:
1、至少能看出单片机运行到了哪里。可以用一个发光管接在某个端口引脚,也可以用示波器做显示,让该引脚输出高电平、低电平或者方波。
2、汇编的各程序模块尽量简单。例如你这个电路,除读0809模块外,只需要一个让发光管亮或者灭或者闪烁的模块。读0809后调用这个发光管模块,即可知道读的结果是否全1。同时应该用示波器观察芯片各脚波形,根据波形进行分析判断。

楼主:
你误会了

我是用0809测电压,然后用LCD显示出来的.
另外我是在用仿真器调试,从那写存储数据的窗口里看到读出的数据没变化
而且告诉你的是,总共有三组在做这个,他们的原理图从我门这儿拷去焊接的电路板,他们都能准确测量.
另外我门的电路复查了好几遍都没查出什么毛病,上午从新焊接了电路,现在还是不对,不是全一了,而是全0,郁闷死人了.
程序没问题,在另组的硬件上测试了的
帮帮俺想想哪儿的毛病吧,谢了

网友C:
楼主当然是用液晶显示读出的数据

否则程序里要LCD初始化和显示例程干什么?
是什么毛病,想是想不出来的,那要用检测仪器逐点检查、排除。

楼主:
晕了

几个人从原理图开始查了N久都没有查出啥问题来,该测的测了,该查的查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情况,希望给解决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