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高手AVRstudio编译出现这样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8-12-11):
AVRstudio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

make: Make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  Stop.

过去没有这样的错误
那位高手能帮我一下

网友A:
看看有无中文路径,新版本不支持中文路径的

网友B:
AVRstudio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

是不是没有makefile文件
把makefile文件考到文件夹里
或者是路径不对

网友(2013-08-02):
我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不知是哪里出错了  文件夹也是用英文

网友C:
你没有配置环境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