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编译警告

楼主(2007-08-16):
WARNING:Xst:2211 - "E:/tb/TOP.vhd" line 421: Instantiating black box module <dp_ram128>.
WARNING:Xst:753 - "E:/tb/PLLF.vhd" line 99: Unconnected output port 'CLK0' of component 'DCM_SP'.
上面的警告怎样去除?

网友A:
引脚没连

上面是黑盒子
可以忽略
引脚没连

网友B:
没什么关系的警告

如果用XILINX提供的IP,每个IP都会对应的出现一个black box的警告.如果DCM的CLK0没有使用,这个警告可以忽略.你可以用FILTER滤除掉相应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