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初学者问个关于串口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8-17):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rray[]="Hello China!";
sbit P1_0=P1^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time)
{
   int i,j;
   for(i=time;i>0;i--)
   for(j=255;j>0;j--)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const one_byte)
{
   SBUF=one_byte;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char const *p)
{
   while(*p!='\0')
   {
     sendbyte(*p++);
   }
}
/*主循环*/
int main()
{
   uchar *q;
   *q=array;
   TMOD=0x20;
   TH1=TL1=0xfd;
   SCON=0x00;
   PCON=0;
   EA=0;   /*不产生中断*/
   TR1=1;
   while(1)
   {
      sendstring(q);
      delay(255);
      P1_0=~P1_0;
   }
}

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折腾TI是不行的~~~

网友B:
你要问什么...

网友C:
也许是延时不够?还是查询TI比较可靠.

楼主:
还是冒收到……

多谢楼上的回答,我后来又想到TI,在发送字节子程序里面加上了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const one_byte)
{
   SBUF=one_byte;
   while(TI=0)
   {
    ;
   }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char const *p)
{
   while(*p!='\0')
   {
     sendbyte(*p++);
     TI=0;
   }
}

可还是收不到消息……

网友A:
while(TI==0)或while(0==TI)

网友C:
偶喜欢while(!TI);TI=0;

网友A:
哈哈~~~俺是指出他的=不对~~~俺的喜好也和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