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stm32

楼主(2008-12-16):
EK—STM32F的开发板上的芯片烧了,又换了个芯片,结果烧程序时出现问题
can't halt the core
烧不进去

谁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2008年9月)

请看这个文档的68页。

楼主:
谢谢版主

不过我除了坏的这块还有一个开发板,设置一样,都是从flash启动的,而且都进行硬件复位了
另一块板在IAR设置不变的情况下是可以烧录运行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

后换芯片的开发板:
  STM32F103
  VBTb  Y
  220KG 93
  MLT 22 820
而原来的是:
  STM32F103
  VBTb  Z
  220FB 93
  MLT 22 745

楼主:
补充说明

我不能烧录的开发板的芯片是做在外接的一个板上,
100个管脚完全接在开发板上,接触经过检验全都接触良好的

网友A:
请检查你的硬件线路,尤其是复位、JTAG和电源

楼主:
硬件电路也对

复位、JTAG和电源都没事啊,难道片子是坏的?仿真器烧坏了?没检查出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