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7-08-18):
ov, TI, IO, go
我用的片子是16F505,想让C口的1,2位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程序如下:
    list p=16F505

    #include "p16F505.inc"

    org    0x000
    goto  MAIN
; '__CONFIG' directive is used to embed configuration word within .asm file.
; The lables following the directive are located in the respective .inc file.
; See respective data shee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configuration word.

MAIN
       BSF  STATUS,PA0
       MOVLW 0x00
       MOVWF  OSCCAL  ;;内部RC晶振校准
       CLRWDT
       CLRF  TMR0
       BCF  STATUS,PA0
       MOVLW  b'00000000'
       OPTION
       BCF  STATUS,PA0
       MOVLW  b'00001111'   ;;;;;;;;;;;;;;;;;;端口B
       TRIS PORTB
       MOVLW  b'00000000'   ;;;;;;;;;;;;;;;;;;端口C
       TRIS PORTC
START
    BSF PORTC,1
     BSF PORTC,2
    MOVLW 0x59
    MOVWF 0x55
    DECFSZ 0x55,1
    GOTO $-1
    MOVLW 0X00
    MOVWF PORTC
    MOVLW 0x10       ;;50us  jinzhoukexin
    ;MOVWF AA       ;CHAO  SHENG  MAI KUAN 81uS
    ;DECFSZ   AA,1
    MOVLW 0x59
    MOVWF 0x56
    DECFSZ 0x56,1
    GOTO $-1
    GOTO START
; remaining code goes here
    END                       ; directive 'end of program'

但写完单片不知道为什么不出,是不是程序上的毛病?硬件也看了,没有那错了,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再求~!

以前用51单片机,刚开始学pic,对pic写程序时初始片子都需要那些工作,比如初始STATUS寄存器之类的,那些寄存器不初始就不好用这类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程序错的地方较多。

    BSF  STATUS,PA0
应为BSF  STATUS,RP0
另外置一个端口为高或为低时,不能使用BSF PORTC,x这样的指令,因有读-修改-写的过程,会导致端口逻辑混乱。

楼主:
请帮忙写清楚~!

不是BSF PORTC,x那应该怎么写,读-修改-写我在手册也看到了,但不知道怎么用程序实现,麻烦高手了~!

网友B:
可以考虑,仿真一下

在mplab中仿真一下,程序不多,跟踪一下寄存器,设置几个断点,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己经搞好~

最后找到了,是写片子时对烧写器的配置问题,呵呵,不好意思,没有用过,范了很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