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刹车控制器。

楼主(2007-08-23):
自动刹车控制器。 北京马路上汽车那么多,新手也不少吧。如果前边刹车,这边处理不及时的话,显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我的创意是当刹车时同时,向后发一个信号,后车收到信号后,根据车距,根据司机熟练程度作出合适的控制,比如声光提醒,切断右路,直至自动刹车。当刹车时 也向后发出信号,以此类推,以减少交通事故。
   六楼说了超车的情况,那么我可以这么解释吧,我说的控制器目前还只局限在特定距离之内有作用(比如汽车间距5米,汽车直行),你超车加速的情况,如果要想变道至少也要能有合适的‘空隙'吧?
   不能切断油路的话( 因为发动机有其他作用,比如刹车动力),那要做动作可不可以不切断油路而直接换档,降速呢。
  大家总要看看这件事情的积极面嘛!

网友A: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刹车要综合操作才行,前车刹车后车无条件跟随刹车的话,危险性更大,而且不是大一点,弄不好后面一串车都失控甚至打转和横滚,事故率会大大增加。另外,车辆在行使中,切断油路是在玩命,这样的车就成了“通杀车”,路人、司机通杀!
    国外早就在研究车辆之间的互动自动安全系统,不过到目前为之,还没有任何经的起考验的设计,而这些设计的复杂程度远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可以说用了目前人类已掌握的最前沿的技术,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至少在中短期未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这方面的技术会有全面突破。唯一可能的是进一步提高车辆自身的各种安全性指标,互动方面仅可能实现自动限速和全程操作数据记录及无线预警等。
    “异想天开”是创新的基础,这一点要鼓励,但缺少了足够的相关知识,“异想天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比一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的性质和内容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奥秘。普通人只看到爱因斯坦“异想天开”的搞出了相对论,但没有看到爱因斯坦在发表相对论之前对牛顿体系的深刻研究已是世界顶尖水平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没有这个前提就不会有相对论。同样,要完善和提高相对论,没有深刻掌握相对论这个前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号称“推翻”爱因斯坦的“民间科学”分子,为什么不受“正统”的重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声称的“学术压迫”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掌握哪怕是经典的牛顿科学体系,更别说理解和掌握相对论体系了,这样的“创新”只能成为令人唏嘘的笑话。
    我费时间讲这些,不是要打击楼主的积极性,恰恰相反,希望你理解我的苦心。爱动脑子绝对是该鼓励的,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也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网友B:
真有那样的案例的话,只可能是电子油门失控了

或许同时刹车也失控了,但肯定不是简单的刹车坏了

车辆高速行驶时,刹车的阻力根本就挡不住车辆的惯性,强行刹车的话刹车系统很快就会坏掉,而且动摩擦力会比静摩擦力小很多--这也是高档车配备ABS系统的原因

对于宝马赛车那样的超大功率发动机,一定速度后油门全开估计刹车也不一定能让发动机熄火,但不管怎么说 油门失控才是主要原因

要高可靠性的场合,电子系统,特别是CPU控制的系统会成为最危险的一环
还是机械系统、硬逻辑来的可靠

网友C:
怎么又扯到汽车上了?我也灌一壶水。

汽车有很多设计要点,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正常行驶过程四个(或更多)轮子必须是纯滚动,不能边滚边滑。由此我们看车辆转弯,外侧两个轮子肯定比内侧的要转得快才行。对于自由转动的两个转向轮这不是问题,而对于连接发动机的两个驱动轮,它们的转速取决于发动机,这两个轮子要想一快一慢就必须有“差速器”。有些车具有四驱能力,必要时两个本来自由转动的转向轮也能接上发动机成为“转向-驱动”轮,当四轮驱动直线行驶时,四个轮子必须转速一致。但一旦要转向,我们发现这时四个轮子的转速必须全不一致,还不是两两不同。所以驱动轮有一个差速器,驱动-转向轮有一个差速器,分动器上还要有一个中央差速器。但这又不绝对,接通四驱通常是在“软土路面”上行驶时才需要,这其实允许车轮有少许滑动,无非是有点“扒地”而已,又不是扒不动,少个中央差速器会便宜很多,代价是在柏油水泥类硬路面上是不能接通四驱的。所以有恒时四驱和非恒时四驱之分。

下面说转向轮,转向轮首先要稳定,不能乱偏乱摆,谁都受不了“画龙”的车。所以转向轮的“主销”是向后倾斜的,但主销后倾只在高速行驶时作用明显,低速行驶作用不大,所以主销还要“内倾”,两腿分成八字站得肯定稳。但转向轮又不能太稳,抡方向盘不能累死啊,所以转向轮本身是“外倾”的,它与主销形成一个“V”字,尖儿向下当然不稳啦。而外倾的转向轮在转动时有向两侧“滚开”的趋势,但在车轴的约束下又滚不开,于是形成“又滚又滑”,为克服这个问题,两转向轮需要“前束”,也就是“A”字母水平放尖儿朝前。三倾一束就是所谓“前轮定位”。
转向靠一根“横拉杆”带动左右偏,横拉杆与车轴组成一个梯形而非矩形,这是因为转向时的运动轨迹是个圆弧,四个轮子必须围着同一个圆心转,这个圆心被设计在后轴向内侧的延长线上,这使得后轮怎么转都无所谓,而前轮外侧轮的偏角必须比内侧大才行。

下面说差速器,差速器是个行星锥齿轮组,主减速齿轮径向和驱动轮平行,对于后驱车,传动轴与车轮轴与垂直的,所以主减齿轮至少是锥齿轮,由于各种原因主减齿轮具有弧线的齿形,称“格里森”制齿轮,这种齿轮加工困难对润滑要求高,所以差速器要用特别的润滑油,和变速箱不一样。一般来说差速器底部距路面的高度决定了底盘高度,这会限制车辆的“通过性”。

下面说后驱车的传动轴,传动轴连接变速箱输出轴和差速器输入轴,两根轴高度肯定不同,所以传动轴是自上而下斜的,因此需要“万向节”。变速箱输出轴转速恒定,经一个万向节到斜的传动轴后,传动轴不能“等角速”转动,所以传动轴到差速器输入轴间也有一个万向节,这个万向节使差速器输入轴的角速度恒定。当然也有用单万向节的,这个万向节是个“等角速万向节”。

现在的轿车一般都前驱,前轮是“转向-驱动”轮,这可以省掉较长的传动轴,而且当发动机“横置”时,发动机仓(车鼻子)可以变短,变速箱输出轴与车轮轴平行,这时传动轴全省,差速器主减齿轮可以是直齿的,加工简单与变速箱使用同样的滑油。便宜啊。后驱只限于高档轿车、越野车、货车、大客车使用。

下面应该说变速箱了,不想多说了,手档车一般用直齿轮斜齿轮,各档位间有同步器。四档通常是输入输出轴直连,此时效率最高。一些车有5档,那是超速档,只在负荷低时使用。自动档变速箱都采用行星齿轮组,它的结构复杂效率低一些,所以自动档费点油。

发动机不说了,走了。

网友D:
这个主要不是技术问题吧

车辆互动必须要求所有车辆都装置了设备,有一辆不在控制就会大乱。如果真要实现的话做成集中控制的更现实一点,顺便自动驾驶也实现了:将世界划分成若干片区,每个片区分共有区域和私有区域,公有区域为全封闭道路。一个片区有个服务器,所有车辆都有GPS(军用级别精度,美国不给咱用等北斗建好了达到1m精度不是不可能地),每辆车有唯一的ID,都和服务器保持通讯,报告自己的状态,而汽车的ECU直接由服务器控制,当汽车在公有区域时,汽车的行为由服务器控制。服务器可集中所有信息之后通过计算直接控制每辆车开到目的地,并且车流分布最均匀。到私有区域则解除控制,但仍然监控汽车动态。乘客要做的就是在车内的触摸屏上输入目的地就,选择驾驶模式就行了,如果有特殊要求,例如要快速到达,没问题,只要确认交一定费用,费用可根据当时要求的人数多寡而定,象股价一样。输入银行密码,服务器可让其他车给你让道,并控制你的车用合适的速度行驶。什么红绿灯啊,收费站啊,统统不需要,最好公用区道路直接刷成二维码,代表地面的经纬度信息,同时车底都有摄像头,可以辅助定位,同时通过二维码的校验判断路面是否正常,将收集到的道路健康情况及时反映给服务器,服务器及时安排特定区域避开,维修人员站在车流中也不会有车撞上。
此乃我之地面交通控制系统之设想,相信50年之内当可实现。技术上没什么不可逾越的难度。

网友E:
chunyang 说的在理.

楼主:
汽车切断油路不就是逐步减速吗?

    发完这个话题,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类似汽车防撞雷达或倒车雷达的东西吗?技术已经成熟了吧,没想到chunyang老大来拍砖了。
    我还不会开车。
    我一直认为,切断油路就是汽油机没有汽油,没有燃烧爆发能量怎么会出问题呢?
    我费时再次回复,是要说,我不是作的这个行当,思路提出来有可能不成熟,(成熟的话,我就去申请专利或造车去啦)所以发在这里,供大家批判和完善,集思广益嘛。   针对上面的问题谁能补充一下?

网友F:
回5楼

举个例子,你正在超车,对面来的车辆或其他物质致使控制器动作,你无法加速返回正常车道,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这与会不会开车的关系不大,关键是要知道汽车的结构和原

    会开车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也正常。
    汽车刹车靠的是气压,这个气压是发动机提供的,油路断了,发动机停了,刹车也失灵了,而机械刹车装置(手刹)在行使中是不能用的,用了不但不能制动,只可能会使车辆立刻失控(由是否抱死车轮决定)。汽车驾驶中,刹车技术是很有讲究的,尤其是没有ABS的低档车和货车,时机、方向和踩踏板的力度都有讲究,而且跟路面状况和车况相关。
    还是那句话,想在这方面真有所作为,首先你要能像穿脱衣服一样熟练的肢解、装配任何一种主流车型,同时深刻掌握有关科学理论和设计、计算方法,否则,最终的结局是可以轻松预料的。别小看这个似乎小小的“功能”,这涉及到汽车运动学的核心知识,我估计国内目前还没人能真正掌握,包括那些院士。

楼主:
哦 明白一点了,不能切断油路

  因为发动机有其他作用,比如刹车动力,那要做动作可不可以不切断油路而直接换档,降速呢。你总要看看这件事情的积极面嘛!
  鉴于目前汽车业还没有一些核心知识产权,(包括大众之类,包括某些院士),建议提请21ic开辟汽车专栏,建议提请人大由chunyang任大众技术总监!都tm合作10多年了,说的是以市场换技术,什么 也没有得到,让国人寒心!

网友A:
呵呵,我可没那个本事,而且差远了,再说人大也没那个权

    换档是不能明显降速的,这也是汽车动力及传动系统的结构决定的,降速只能靠刹车。现实中有一类故障,电影里也经常出现,就是汽车在行驶中突然完全失去刹车,这个时候靠换档是不能明显降低车速的,“007”之类的高手往往选择换档后用一侧车身擦障碍物的办法减速,当然,这招只有“007”敢用,普通人这么干死的更快。去年英国出件大新闻,有个公子哥新买一辆顶级宝马赛车,在时速200多公里时突然失去刹车,这小子只好报警求救,但警察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引导他上了一段环形路并将该路封闭,结果这个公子哥在上面转了几个小时将油耗光才停下来,人都要疯了。因为这事出在宝马顶级车型上,所以才是新闻,而每年因刹车失灵丧生的人就无法说出具体数字了。
    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讲过,车辆安全一直是各大车厂重点研究的项目,包括大众汽车在内,但在互动性自动控制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有效进展,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家自然也给不了啊。
    就中国目前的现状,增强交通安全性一方面应该提高车辆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要严格道路交通执法,这两方面事实上都差的太远了。国内不少“爱国青年”大肆攻击日系轿车的安全性,但他们忽视了一点,这些“安全性很差”的日系轿车都是超过国标的,如果因此将日系车告上法庭,获胜的机会完全是零。欧美车之所以安全性较高,是因其执行国外标准而已,在华合资制造并销售的日系车为降低成本执行的是中国标准,这你该怨谁呢?再看看纯国产廉价车型的安全性又怎样呢?在国内,交通规则和交通执法很随意,每年因此带来的交通事故无数,这方面就不多说了。
    前面所及的这两方面是中国车辆、交通安全这只“水桶”的两块最短的桶板,这只水桶能装进多少安全之水,不是由最高的桶板决定,而是由最低的桶板决定。技术能解决很多事情,但技术不是万能,很多事的解决要靠智慧和执着,中国古人都知道,治标不如治本。

网友B:
chunyang,我学的汽车专业,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换档绝对可以

并能限制最高车速!

另外,拜托你不要动不动就把自己的贴加为精华,
除了你自己加的那些,你还有几个精华贴???

网友G:
不会吧, 将油门放下来,很快就会停了

速度慢到一定程度才能换低速档,否则会速度突然减慢,除非离合器半离合.

弄不明白上面那个安例为什么要将油耗光了才停...

还有刹车制动部分,不光是气刹, 还有油刹的,机械的也有. 即使是气刹,也是有储气罐的,
即使发动机死火,也不会立即没气. 我经常看到大货车开到坡上然后死火, 但是刹车照样工作(气刹).

楼主:
00说的在理。总有人支持我一下啦!

  惭愧 我只会骑自行车,自行车手刹 还是挺好使的吧?老式自行车倒蹬脚踏板也能刹车。
  纳闷,汽车这么个铁疙瘩怎么会轻易出现  没有刹车的   故障。

网友G:
呵呵,自行车把手上的刹车,都是机械刹车吧(至少我见的都

而摩托车前杀则油刹的比较多, 后刹应该还是机械式的。

拖拉机的话,好象还是机械杀的. 大型车就用气刹了,机械的费劲,一些小车还是用油刹的吧?
没去研究过.

至于油门,我见过的都还是机械式的呢,没见过电子式的,高档车或许有,当然,自动驾驶的更免不了了。

油门失灵了,不知道点火系统还能不能控制? 但是那么高速,直接将发动机关掉,
恐怕就翻车了...但配合离合器,技术好的话,或许可以停下来...

搞这些东西,一定要找相关专业的书看啊,不能凭自己想象,否则肯定会出事的。
我所说的也只是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没有专业依据。

网友A:
有请xwj

    换档当然可以减速并限制最高速度,所以我前面讲“换档是不能明显降速的”,请注意“明显两字”。手档车紧急减速时,轻踩刹车然后换档,不踩刹车直接换低速档,车速不会马上下降,而且减速箱会很快磨损,想必xwj开车不会用换档来紧急减速吧。
    至于加酷,有几个原则,原创且有一定篇幅的,这首先是对时间支出的回报,不因为我是版主就得假惺惺的“谦虚”;转贴,但只能是高质量的,这是对质量的肯定;热贴,如楼主贴,就几个字,本身无特别意义,但值得大家关注且已经受到关注,所以加酷。

网友A:
有几个刹车的数据

这是在干燥的普通城市路面条件下带ABS系统的小车的制动距离:
60km/h——13米;80km/h——20米;100km/h——40米。踩死刹车尚如此,靠其它减速**怎样呢?

网友A:
又查了一下英国的宝马事件

我的**有错或资料来源有误,原来是在一车友论坛看到的。
查新闻得到的真实过程是:该车主在驾驶宝马途中,油门系统被卡死,他开始时还能用刹车将车速控制在时速100公里左右,但很快刹车系统失灵(刹车片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否则必然很快磨损报废),车速提高到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在警方的协助下,最后进入一环岛,历时半小时后车翻,车主获救并只受轻伤。

网友G:
再倒塌一次...

油门被卡死,还有离合器啊, 然后刹车,停车,然后换到空挡, 死火,不就结了?

另外,换到1档,即使全油门,也到了不了200Km/h吧?

网友B:
呵呵,要是自动波,没离合器呢?

如果你开过自动档的车的话,你就知道自动档和手动档有两大区别

自动档不像手动,没有离合器
自动档不用换档,把档把拨到DRIVE D档就行。

自动变速箱(加上扭矩转换器TORQUE CONVERTER,有的地方叫它湿式离合器) 和手动变速箱(加上离合器) 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做到了相同的功用。

网友A:
呵呵,所有的宝马车都是自动档的

现在不少10万以下的小轿车都带自动档的了,开惯手档车的人开自动档车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不知左脚往哪搁(没有离合器踏板)。

网友G:
原来如此...看来车太高级了也麻烦呀...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动

网友F:
还是有疑惑,宝马自动档,就没电门么?拔了钥匙还能开?

网友B:
太高级的东西钥匙等只是输入界面,真正控制的都是CPU

要是CPU在满油门时死掉了,输出状态却一直保留着...

网友H:
不可以关闭

自动档汽车在行使途中不可以换档位,例如由高速档换到停车档之类,而且停车状态下才可以关闭电门钥匙,所以那个人没有办法,因该是油门的电控部分除了问题,汽车的刹车在微型小型中是液压系统,不受MCU控制,但是刹车片在高速下有寿命

楼主:
呵呵 还好,我发的贴第一次加酷并受到热顶。

  手自一体的车有离合吗?
  针对各位  刹车失效 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业内人士可以给出具体的数据,可靠性有多高?进一步提高可靠性,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双cpu 表决?
  本意我是说通信的问题,现在似乎转移到可靠性的问题上了。
  人大一般不会直接插手一个公司的人事问题的,但是人大可以影响一个产业!如果人大看到这贴的话,说不定会让CHUNYANG当个其他汽车的首席设计官呢?

网友A:
手自一体有离合器,但不需要人工控制,所以没有离合器踏

    手自一体变速箱也是自动的,其手动功能是间接控制而非直接控制,所以无法人为操作离合器,自然也没有离合器踏板了。某些自动档车在左脚外测也有个踏板,有点像离合器踏板,但比离合器踏板窄,位置也更左,那其实是“脚刹”,跟“手刹”的功能一样。
    刹车系统的可靠性各汽车厂一直在不断改进,但再可靠的系统也有故障的时候,这时就要靠别的措施来保证安全了。前几天,在无锡发生了一场恶**通事故,一辆据说是刹车失灵正赶往修理厂的空载巴士追尾撞了一辆QQ,而QQ前面是另一辆载有乘客的巴士,结果QQ当场被挤成一个据说只有数十厘米宽的铁饼,从事故现场的照片(同僚版里有)看,两辆巴士的距离确实几乎挨到了,这种情况,在技术方面除了后车刹车系统的问题外,QQ本身的结构强度也是导致这场恶性事故的重要原因。对国产小车尤其是奇瑞而言,这场事故无疑是重大打击,但愿有关方面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安全“水桶”可不是仅有一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网友A:
汽车技术方面,我是个外行,仅非常有限的了解一点

    家里有辆自动档的标致车,但我没有驾*,一般外出也多乘坐公交车,小车则是老婆开,儿子坐,特殊场合才给我当当“司机”。要是二十年前家里有辆小车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研究一下,现在就是有这份心,也没有这份力了。

网友I:
不知道各位在争什么

好像离楼主最初的“创意”很远了。

楼主:
chunk 是个专家!

  说说刹车 启动  制动之类的事情 啊
 32 楼,论题讨论的初衷不是单车的ABS问题,而是说前后车辆的联动保护。后期讨论的是ABS之类的可靠性问题。

网友J:
昏,不就是ABS啊

昏,不就是ABS啊
anti-lock break system

网友K:
兄弟想法不错

兄弟想法不错,可以当设计师 啊

网友L:
我也来说说两车通讯

新技术都是从无到有的,大众,BMW,等在造车方面是专家,是世界顶级公司,虽说他们在两车通讯技术上没有发展,但我们不能就此而放弃。也许这反是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举个例子:比如大型的集装箱卡车,它的车身庞大,驾驶眼视野有限,一辆小型车要超车,或在后面跟车,如果大车驾驶员没有及时发现,可能会产生危险。通过两车通讯,小车可以发出超车信号给大车(信号由行车电脑判断驾驶员操作意图自动发出),这样大车知道了小车的位置以及它的意图,小车可以更加安全通过。我想两车通讯会有应用的。而且很快就会有的。

楼主:
35楼所说的应用 ,我感觉现在的大车应该有电视观后镜了。

车后装个摄像头,监视器装在表盘旁边。超车的话,是后车照前车的镜子,前车作出反应。

网友M:
可以做成不同的路段实现自动限速和根据车距限制最大速度

网友N:
很好,有前途..

我毕业后也想干汽车电子这行,大家能在一起讨论,相当不错...

网友O:
万一有人无聊怎么办,故意在马路上刹车玩

昏死,万一有人无聊怎么办,故意在马路上刹车玩,那别人的车不就完了啊,前不久的那个马六和捍马事件再次发生怎么吧

网友P:
看了之后感觉可怕

如果装了这个装置,那么控制权就不是人,而是机器了,遇到这种程况,当装置产生了作用之后,就非人力能控制,这样所带来的效果却会更加的严重
要得到安全,操众权必虽在人的手里,操众思想必虽是人的脑代,,为什么天灾所制成的灾伤是毁灭性的呢???因为是人类无法操众他。

网友Q:
能否设计一个电磁铁。

在每个车的车头和车位安装一个强大的电磁铁,当检测到2个车的距离小于一定程度后,产生同极性的磁力,靠电磁的作用缓冲一下。相当于一个气垫。距离越近,产生的排斥力越大。

因为目前的追尾事故很多,并且车速也不是特别的高。

网友B:
fastsword 的构思不错,赞一个!

网友Q:
fastsword的想法和“机械公敌”里的汽车驾驶一样。

网友D:
不需要和“机械公敌”那样智能

把每个车辆当作一个数据包,控制系统具有一个路由器的处理能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