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纠错:中式英语 VS 英语的标准说法

楼主(2007-08-23):
ST, AN, AI, IO, TI
每行第一部分是汉语说法,第二部分是Chinglish说法,第三部分则是英语的标准说法。
① 欢迎你到... ② welcome you to ... ③ welcome to ...
① 永远记住你 ② remember you forever ③ always remember you(没有人能活到forever)
① 祝你有个... ② wish you have a ... ③ I wish you a ...
① 给你 ② give you ③ here you are
① 很喜欢... ② very like ... ③ like ... very much
① 黄头发 ② yellow hair ③ blond/blonde(西方人没有yellow hair的说法)
① 厕所 ② WC ③ men's room/women's room/restroom
① 真遗憾 ② it's a pity ③ that's too bad/it's a shame(it's a pity说法太老)
① 裤子 ② trousers ③ pants/slacks/jeans
① 修理 ② mend ③ fix/repair
① 入口 ② way in ③ entrance
① 出口 ② way out ③ exit(way out在口语中是crazy的意思)
① 勤奋 ② diligent ③ hardworking/studious/conscientious
① 应该 ② should ③ must/shall
① 火锅 ② chafing dish ③ hot pot
① 大厦 ② mansion ③ center/plaza
① 马马虎虎 ② so-so ③ average/fair/all right/not too bad/OK(西方人很少使用so-so)
① 好吃 ② delicious ③ good/nice/tasty/appetizing(delicious在中国被滥用)
① 尽我最大努力 ② try my best ③ try/strive(try的本意就是try my best)
① 有名 ② famous ③ well-known/renowned/legendary/popular(famous在中国被滥用)
① 滑稽 ② humorous ③ funny/witty/amusing/entertaining
① 欺骗 ② to cheat ③ to trick/to play a joke on/to con/to deceive/to rip off
① 车门 ② the door of the car ③ the car's door
① 怎么拼? ② how to spell? ③ how do you spell?
① 再见 ② bye-bye ③ bye/see you/see you later/later(bye-bye有些孩子气)
① 玩 ② play ③ go to/do(play在中国被滥用)
① 面条 ② noodles ③ pasta(noodles有些孩子气)
① 据说 ② it is said ③ I heard/I read/I was told
① 等等 ② and so on ③ etc.
① 直到现在 ② till now ③ recently/lately/thus far
① 农民 ② peasant ③ farmer
① 宣传 ② propaganda ③ information

网友A:
有点学究,不完全同意LZ的列表

现在没有时间,晚上回来逐条分析。

网友B:
口语能听懂就行了,当然选取流行的。

① 勤奋 ② diligent ③ hardworking/studious/conscientious

正式书面语: diligent  //搞不懂为何不能用作口语交流。
a diligent student
a diligent worker

网友C:
学习 获益良多阿

网友A:
英语口语探讨

基本同意宇宙飞船的观点“口语能听懂就行了,当然选取流行的。”当然,如果能说的更正确、准确一点更好。

总之口语的目的是交流,对方听懂没有歧义是第一位的,如果对方听懂了但语法上有错误、说法不符合英语母语的习惯也没关系;对方听懂了但语法正确、说法又符合英语母语的习惯,就更好了,你更容易被对方所接受。

<hr>

关于楼主的例子,我有如下注解:
① 欢迎你到... ② welcome you to ... ③ welcome to ...
②和③都可以,不知楼主为什么说②不对?
① 永远记住你 ② remember you forever ③ always remember you(没有人能活到forever)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照楼主的逻辑,forever这个词就没法用了,“Love you forever”也不可以这样浪漫了。
① 祝你有个... ② wish you have a ... ③ I wish you a ...
③好一些,②少了主语,但也未尝不可。
① 给你 ② give you ③ here you are
③是标准说法,不评论②;我还经常在递过东西时说“You have it.”。
① 很喜欢... ② very like ... ③ like ... very much
②听上去比较别扭,很少用,③是标准说法。
① 黄头发 ② yellow hair ③ blond/blonde(西方人没有yellow hair的说法)
②不标准,但不会理解错,在不知道blond/blonde时是可以这样用的,③blond/blonde是从法语借来的词,只能用于形容头发。blond/blonde是金色的头发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Golden hair”
① 厕所 ② WC ③ men's room/women's room/restroom
哈哈,厕所这个词的错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WC不大妥,③ 是常用的几种讲究的说法,正如中文中说“洗手间”“化妆间”一样;更通俗的讲法是Toilet,这也是一个从法语借来的词。
① 真遗憾 ② it's a pity ③ that's too bad/it's a shame(it's a pity说法太老)
② 和 ③都不好,不如说what a pity。
① 裤子 ② trousers ③ pants/slacks/jeans
② trousers是指裤子的两条腿;而pants有时指内裤;jeans是专指牛仔裤或牛仔衣;slacks引申出来的意思是裤子,也很少有人用。所以可以根据场合选用trousers、pants或jeans。
① 修理 ② mend ③ fix/repair
mend多用于书面语;fix最常用,repair次之。
① 入口 ② way in ③ entrance
这个词在中文中好像也不常出现在口语中吧。② ③都可以
① 出口 ② way out ③ exit(way out在口语中是crazy的意思)
说“way out在口语中是crazy的意思”,LZ有出处吗?

待续。。。

网友C:
楼上得更强 佩服

网友D:
① 厕所 ② WC ③ men's room/women's room/restroom

可能在不同的国家用法不一样,我见到的比较多的是washroom;跟中文的洗手间特别接近;

一般是在墙上有厕所的图形标志;然后顺着这个标志找到厕所;厕所的墙上立着“washroom”字样的牌子;然后在门上有**的图形;并有men、women的字样;

here you are,是最耳熟能详的说法了;在超市、图书馆、餐馆等,经常能听到这个句子;

网友A:
继续:英语口语探讨

① 勤奋 ② diligent ③ hardworking/studious/conscientious
②diligent不认识这个词;个人认为hardworking较通俗,conscientious念起来太绕口。
① 应该 ② should ③ must/shall
should是比较客气的说法;must和shall有点发号施令的味道,中文中对应“必须”更贴切。
① 火锅 ② chafing dish ③ hot pot
②的说法没用过;③的说法是标准说法,我们也常说steam pot。
① 大厦 ② mansion ③ center/plaza
②③都可以用;更通俗的是用building。
① 马马虎虎 ② so-so ③ average/fair/all right/not too bad/OK(西方人很少使用so-so)
②才是口语的用法;③可以用于口语,也能用于书面语。
① 好吃 ② delicious ③ good/nice/tasty/appetizing(delicious在中国被滥用)
为什么说②被滥用,delicious正是用于描述食物的,但语气比较夸张,有非常好的意思;good/nice/tasty也是较常使用的,也可以说very good;但没见过用appetizing的。
① 尽我最大努力 ② try my best ③ try/strive(try的本意就是try my best)
显然try和try my best不是一个概念,应该有所区分;strive的语气太强,又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味道。
① 有名 ② famous ③ well-known/renowned/legendary/popular(famous在中国被滥用)
well-known/popular较好;legendary语气太强。
① 滑稽 ② humorous ③ funny/witty/amusing/entertaining
口语中funny较好;humorous幽默之意。
① 欺骗 ② to cheat ③ to trick/to play a joke on/to con/to deceive/to rip off
口语中用cheating或kidding较好;trick的引申意思中有欺骗的意思,本意是“技巧”。
① 车门 ② the door of the car ③ the car's door
都可以。
① 怎么拼? ② how to spell? ③ how do you spell?
都可以,②更加通俗;③比较正式。
① 再见 ② bye-bye ③ bye/see you/see you later/later(bye-bye有些孩子气)
同意③。
① 玩 ② play ③ go to/do(play在中国被滥用)
要根据玩的项目确定用词;如play football; paly tennis;go to ski; go to outskirt etc.
① 面条 ② noodles ③ pasta(noodles有些孩子气)
pasta通常理解为意大利面,而noodle是中国面。
① 据说 ② it is said ③ I heard/I read/I was told
都可以;I was told较常用。
① 等等 ② and so on ③ etc.
都可以,③较好。
① 直到现在 ② till now ③ recently/lately/thus far
都可以。
① 农民 ② peasant ③ farmer
同意③。
① 宣传 ② propaganda ③ information
一般我用promotion。

网友E:
说说我对"宣传"的理解

应该就是propaganda,指某个机构做的宣传,如传教或政府宣传;
promotion与宣传最接近的意思应该是"推广",比如促销之类;
information似乎并无宣传之义

实际上我认为,汉语中所指的宣传机构,比如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杂志等,在英语中称为"press"或"media"更贴切一些

网友F:
Toilet好像比较多

第一次听一个日本秘书说起来没明白,我还丢了个大丑

网友B:
英语难就是因为有英国惯用法和美国惯用法,

还有就是英语单词一词多义,就好比是要老外学完简体还要学繁体,假若要老外兼学完狂草,老外肯定要发疯的!

中国人学不好英语有太多的客观原因,首先就是所谓正派语法家的误导,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他们的专长,若要精通英语就必须做杂家,但这谈何容易,这类人才国内屈指可数,其中的困难程度可见一斑。

网友B:
对与错,一切以字典为依据,

俺用的是牛津权威字典第三版和最新的第六版,属英国惯用英语。字典上有记载的俺就大胆说,管它对与错,别人没听懂或没看懂就是别人的水平问题。

网友D:
飞船要是能说一口标准的牛津腔,那美国人都得佩服你

其实中国以前中国大学的英语教育都是传统的牛津腔;
象钱钟书之流的都是那一个体系的;
英语九百句的那个凯瑟琳,就是标准的英国腔;

网友G:
RE

oh,very 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