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在C语言中做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在C语言中一做浮点运算编译就有错误,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是我的设置不对
还是怎么回事??软件用的CCS2.2,程序如下(最简单的程序都不行):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float x,y,z;
    x = 12.3;
    y = 239.2;
         z = y-x;
    while(1);
}
错误如下:
[Linking...]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FS$$SUB                          E:\2812\test\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test.out' not built

哪位大哥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原来是我加的库文件不对,我原来加的是rts2800.lib,现在将rts2800.lib换成
rts2800_ml.lib就可以了!!

网友A(2013-07-29):
刚开始学DSP都是这样,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