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小弟看一下一个状态机verilog程序:?奇怪!!

楼主(2007-08-24):
小弟写了一个控制12位AD tlv5613,想用XC95108控制AD转换,但是遇到的问题相当郁闷。行为仿真正确,但时序仿真确怎么也来。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控制口一直是低电平。忘有经验的大哥大姐帮小弟看看,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程序:
module FSM_5613(rst,dac_clk,a1,a0,dac_cs,dac_we,dac_ld);
input rst,dac_clk;
output a1,a0,dac_cs,dac_we,dac_ld;
reg a1,a0,dac_cs,dac_we,dac_ld;
reg[2:0] present;
parameter
reset_dac=3'b000,rd_high=3'b001,ld_high=3'b010,rd_low=3'b011,ld_low=3'b100;
always@(posedge dac_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present=reset_dac;
dac_ld=0;
dac_cs=1;
a0=0;
a1=0;
dac_we=1;
end

else

begin

case(present)

reset_dac:
if(dac_cs)
begin
present=rd_high;
dac_cs=0;
dac_we=0;
dac_ld=1;
end

rd_high:
if(dac_we==0)
begin
present=ld_high;
dac_we=1;
a0=1;
end

ld_high:
if(dac_we==1)
begin
present=rd_low;
dac_we=0;
end

rd_low:
if(dac_we==0)
begin
present=ld_low;
dac_we=1;
end

ld_low:
if(dac_we==1)
begin
present=reset_dac;
dac_cs=1;
dac_ld=0;
a0=0;
end
default:present=reset_dac;

endcase
end
endmodule

行为仿真-时序仿真分别如下图: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是时序仿真,下面是行为仿真

楼主:
大家真是不厚道啊,自己顶一个!

状态机,如果将异步复位,改成同步复位就可以了,郁闷。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