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进!

楼主(2007-08-27):
    小弟在写一个Verilog程序,想让它在CLK1K高电平时输出一个数,而在低电平时输出另一个数,为什么仿针波形看到的全是低电平时产生的数,而看不到高电平时的数呢?急救啊!另附程序如下!请各位大虾指点!

module ssj (
            //input
            clk1k,
            //output
            datan,
            dataa,
            datar
            );
input clk1k;
output [9:0]datan;
output [5:0]dataa;
output [2:0]datar;

wire [9:0]datan;
wire [5:0]dataa;
wire [2:0]datar;

reg [9:0]temp1;
reg [5:0]temp2;
reg [2:0]temp3;
/********************************/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begin
      if(clk1k==1)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0;
            temp2<=6'b11_0000;
            temp3<=3'b101;
        end
      else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1;
            temp2<=6'b01_1000;
            temp3<=3'b101;
        end
    end
assign      datan=temp1;
assign        dataa=temp2;
assign        datar=temp3;

/**********************************/
endmodule

网友A: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这行有问题
改为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or clk1k)

网友B:
always @(clk1k)

把结果当敏感变量??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
always @(clk1k)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别的地方也发过啊

我怎么记得昨天回贴过啊,晕菜
3楼说的对,你把**生蛋和蛋生**的问题搞乱套了。

楼主:
谢谢!

呵呵,不好意思,那天搞不出来有点急了,不过现在已经调出来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2007-10-13):
我给你这个程序写了个test,成功了,也是我第一次写verilog

我给你这个程序写了个test,成功了,也是我第一次写verilog

网友E:
呵呵,慢慢学

多看看编译出错信息,一般是能分析出来的

网友F:
always@(clk1k)就可以了

网友G:
up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改为always @(clk1k)

网友H:
直接用赋值语句更好

assign datan = clk1 ? 10'b00_0100_1110 : 10'b00_0100_1111 ;
assign dataa = clk1 ? 6'b11_0000 : 6'b01_1000;
assign datar = clk1 ? 3'b101 : 3'b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