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27):
小弟编写的这个程序是想让FPGA在高电平时输出一个数,而在低电平时输出另一个数,为什么在看仿真波形时只有低电平时的数呢?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module ssj (
            //input
            clk1k,
            //output
            datan,
            dataa,
            datar
            );
input clk1k;
output [9:0]datan;
output [5:0]dataa;
output [2:0]datar;

wire [9:0]datan;
wire [5:0]dataa;
wire [2:0]datar;

reg [9:0]temp1;
reg [5:0]temp2;
reg [2:0]temp3;
/********************************/
always @(temp1 or temp2 or temp3)
    begin
      if(clk1k==1)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0;
            temp2<=6'b11_0000;
            temp3<=3'b101;
        end
      else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1;
            temp2<=6'b01_1000;
            temp3<=3'b101;
        end
    end
assign      datan=temp1;
assign        dataa=temp2;
assign        datar=temp3;

/**********************************/
endmodule

网友A:
你没有搞明白触发边缘

module ssj (
            //input
            clk1k,
            //output
            datan,
            dataa,
            datar
            );
input clk1k;
output [9:0]datan;
output [5:0]dataa;
output [2:0]datar;

wire [9:0]datan;
wire [5:0]dataa;
wire [2:0]datar;

reg [9:0]temp1;
reg [5:0]temp2;
reg [2:0]temp3;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if(clk1k==1)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0;
            temp2<=6'b11_0000;
            temp3<=3'b101;
        end
   //   else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1;
            temp2<=6'b01_1000;
            temp3<=3'b101;
        end
   // end
assign      datan=temp1;
assign        dataa=temp2;
assign        datar=temp3;

/**********************************/
endmodule

网友B:
采用电平触发好一点吧

always @(clk)

     if(clk==1)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0;
            temp2<=6'b11_0000;
            temp3<=3'b101;
        end
     else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1;
            temp2<=6'b01_1000;
            temp3<=3'b101;
        end

网友C:
always @() 括号中应包括所有条件和输入

在你所说的例子应把always@(temp1 or temp2 or temp3)改为always @(clk1k)
temp1,temp2,temp3不应该出现在括号中,相反clk1k作为触发条件应该在括号中写明

网友D:
电平触发

always @(clk)

     if(clk==1)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0;
            temp2<=6'b11_0000;
            temp3<=3'b101;
        end
     else
        begin
            temp1<=10'b00_0100_1111;
            temp2<=6'b01_1000;
            temp3<=3'b101;
        end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E:
cainiao

module ssj (
            //input
            clk1k,
            //output
            datan,
            dataa,
            datar
            );
input clk1k;
output [9:0]datan;
output [5:0]dataa;
output [2:0]datar;

wire [9:0]datan;
wire [5:0]dataa;
wire [2:0]datar;

assign     datan=(clklk==1)?10'b00_0100_1110:10'b00_0100_1111;
assign     dataa=(clklk==1)?6'b11_0000:6'b01_1000;
assign     datar=(clklk==1)?3'b101:3'b101;

endmodule

网友F:
4楼,6楼 verilog语法不对的

4楼,6楼 verilog语法基础不扎实:(
2楼,8楼是对的
2楼编译时,注意是2001语法

3楼 在同一个设计中尽量避免用不同的时钟沿,且你主观加了一个clk信号

网友G:
多写一些程序,熟能生巧。

         多写一些程序,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