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 v2.04升级到v3.0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新换了电脑,装的vista系统,以前的c30无法使用了,就down了3.0的升级版,安装后以前可以正常编译通过的程序无法编译了,有没有和我一样遭遇的?错误提示如下,
./ccBnuWoF.s: Assembler messages:
./ccBnuWoF.s:552: Error: Attributes for section '.eedata' conflict with implied attributes
./ccBnuWoF.s:1088: Error: Attributes for section '.eedata' conflict with implied attributes

程序
#define _EEM2  __attribute__((far,section(".eedata,r"),aligned(2)))

另外如下定义中断程序是不是也不行了?编译时也报错
void _ISR _U1RXInterrupt(void)

楼主:
MPLAB中编译信息如下

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

Executing: "C:\pic30_tools\bin\pic30-gcc.exe" -mcpu=30F6012A -c -x c "3y6012.c" -o"3y6012.o" -g
./cczmqj16.s: Assembler messages:
./cczmqj16.s:7645: Error: Attributes for section '.eedata' conflict with implied attributes
./cczmqj16.s:7771: Error: Attributes for section '.eedata' conflict with implied attributes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Wed Aug 29 13:41:23 2007

楼主:
现在人气这么差吗?

网友A:
信息

你可以上www.burnon.com,找到当地的技术人员,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实在不行,他们也会请MCHP原厂提供帮助。

网友B:
估计关键词eedata后面有变化了。

到MCP网站上下一个中文版的C30说明下来看看。现在用C30的比较少,所以出到问题的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