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中ram分配问题

楼主(2008-12-29):
pic, RAM, AN, se, ps
picc中局部变量分配在bank0,是不是bank0中的字节数是整个程序中所有函数局部变量的总和?可不可以把一些局部变量定义在其他bank?
还有下面这两个错误什么意思?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922 words (0x922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 words (0x1 withtotal) for psect "xtemp" in segment "BANK0"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张明峰的教程.

网友B:
~~

什么型号?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回复

开始用pic16f913,然后我换成pic16f916,错我依然……
用pic16f913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B5 words for psect "rbss_0" in segment "BANK0"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40 words for psect "rbss_1" in segment "BANK1"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861 words (0x86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 words (0x1 withtotal) for psect "xtemp" in segment "BANK0"
用pic16f916: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B5 words for psect "rbss_0" in segment "BANK0"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40 words for psect "rbss_1" in segment "BANK1"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8A0 words (0x8a0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 words (0x1 withtotal) for psect "xtemp" in segment "BANK0"

张明锋的教材我看过了,只是不知是否理解正确,教材中说局部变量自定义在bank0中,那我要想八该变量定义在其他bank中,是否要把该局部变量设为全局变量呢?
谢谢了……

网友C:
好像你使用了大数组?

  是不是一个函数的代码超过了2K?
  一个ram数组超过了一个bank?
 这些是有限制的。

楼主:
回复五楼

我只将一个64bytes的数组定义在了bank1,再没有定义其他变量,bank1的通用寄存器有80多bytes,怎么会放不下呢?

网友D:
把局部变量设成全局变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