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描述一个信号的上升沿?

楼主(2007-08-29):
除了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以外  还有啥办法?
另外我想编写检查4BIT矢量中任意一个上升沿该如何写?
搞了半天没搞出来 大家帮个忙啦  谢谢了

网友A:
verilog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end

always @(posedge bit[0] or posedge bit[1] or posedge bit[2] or posedge bit[3]) begin
    ...
end

clk and [3:0]bit 是变量……

hoho

网友B: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ising_edge(clk) then也可以判断时钟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