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调试好了,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7-08-29):
(无正文)

网友A:
定义字符型指针时当然要用char关键字,用uint8就不行就变成定义指向无符号8位整型的指针。不知你是不是要问这个.

网友B:
是不是和位图有关系

网友C:
可以实现的

你可以这样来实现,
uint8 *p;
p=(uint8)"word";
for(;*p!='\0';p++)
     U0RBR=*p;
因为在ADS中“*****”是一个char型,所以必须用强制类型把它转换过去,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