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上位机软件问题--vb编写

楼主(2007-08-31):
我用vb中 MSCOMM控件进行串口通讯,但是程序不产生oncomm事件,可能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下面是串口初始化: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CommPort = 1                '设定Com1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19200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MSComm1.InBufferSize = 1024         '设置接收缓冲区的字节长度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Timer1.Enabled = True
            Command4.Caption = "关闭串口"
        Else:
            MSComm1.PortOpen = False            '关闭串口
            'Timer1.Enabled = False
            Command4.Caption = "打开串口"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滑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InputLen = 1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接收二进制数据
        MSComm1.RThreshold = 1
        MSComm1.SThreshold = 1

网友A:
把mscomm1.portopen=true放在最后

在你设置mscomm1.portopen=true之前,所有串口的参数都应该设置好。一旦设置mscomm1.portopen=true,该串口就不能接受参数设置了 。只能先关闭后在设置

网友B(2007-10-26):
删除三行

删除三行: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滑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InputLen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