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里出现Ca't access JTAG chain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31):
quartus2里出现Can't access JTAG chain是什么原因?
出现这个错误  写不进去

楼主:
我有4块板 其他俩块正常这俩块就显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我有4块板  其他俩块正常这俩块就显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

网友B:
硬件出问题呢

网友C:
除了硬件出问题,还有下载电路不稳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譬如下载线过长

网友D(2007-11-17):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建议楼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排查:
1.所用下载电缆的驱动程序是否完好,换条电缆试一下
2.各个管脚是否按照数据手册连接(比如TCK可能要用1K电阻下拉)
3.电源供电是否稳定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