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编译器的问题,问题很大......

楼主(2007-09-04):
unsigned long a,b;
int main(void)
{
   a=10000*7;
   b=200001*7;
   return 0;
}
编译a=10000*7;这句就出错, b=20001*7;这个句就不会出错
不知道这个C30会这样...
出错信息:
main.c: In function 'main':
main.c:4: warning: integer overflow in expression

网友A:
不是compiler的错,你自己该打pp

   C89 或者C99都是默认没有指定数据类型的数据为int, 你改成:
   a = 10000L * 7;
   b = 200001L * 7;
   看看?

楼主:
好了

我试了一下好了,谢谢楼上的...是该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