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5.0 是不是有大bug啊?

楼主(2009-01-11):
从昨晚一直都在调试程序,在4.4下能用的程序移植到5.0后,经过重新build,生成的.hex就不能用了,
编译器选择两种:
如果是IMAGECRAFT,虽然是0错误0警告,但是编译后的程序不能执行,
如果是HI-TECH,出现的2警告提示如下: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Warning: File `C:\DOCUME~1\ADMINI~1\\PSoC_lab\LAB8_2~1\LAB8_2~1\memory.inc' has modification time in the future (2009-01-11 14:24:54 > 2009-01-11 14:24:52)

!W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SoC_lab\lab8_2_LED\lab8_2_LED\main.c(22):(690) interrupt function requires address (warning)

我注意到4.4的项目文件下会自动产生header files,而5.0下面是没有的!
头文件下是memory.inc。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

it's all my mistake!!!!!!!!!!!!!!
5.0 is fine!

楼主:
但是chip级最好也能提供软件调试仿真!

难道每次都只有下载进板子试试?

网友A(2009-02-12):
强烈要求软件仿真!!!!

网友B:
cypress如果不改善的话!我就退出!!加入ARM!!!

告诉你,当年cypress在PLD领域就无情地抛弃用户(号称全球第四)逃离。我估计PSoC是否会故技重演,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