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bit数组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AN, TE, AI, MCU, IO
PIC16的C代码如下
volatile bit cols[3] =
{
    RC5,
    RC6,
    RC7,
};

编译结果:
Error[000] E:\mcu_kb\main.c 396 : can't have an array of bits or a pointer to bit
Error[000] E:\mcu_kb\main.c 398 :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Error[000] E:\mcu_kb\main.c 399 :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Error[000] E:\mcu_kb\main.c 400 :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这个数组该如何定义?

网友A:
改用结构体进行位定义试试

PICC貌似不可以用数组定义位吧?

网友B:
只能用结构和联合

楼主:
谢谢各位

初学者,能不能请给个demo?

网友B:
这要什么DEMO ?

自己翻C语言的基础教材把。。。

楼主:
改了个最经典的用法

但是不知道是否最简,八辈子没用过单片机了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ortMask;
} tGPIO;

tGPIO cols[COL_COUNT] =
{
    {&TRISC, 1<<5},
    {&TRISC, 1<<6},
    {&TRISC, 1<<7},
};

#define bitset(var,mask) ((var) |= (mask))
#define bitclr(var,mask) ((var) &= ~(mask))

void KeySetCol(unsigned char col)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COL_COUNT; i++)
        bitset(*cols.port, cols.portMask);

    bitclr(*cols[col].port, cols[col].portMask);
}

楼主:
。。。

看了那个高齐的网页和hotpower的网页
PICCBITBYTE myvars @(unsigned)0x25;//申请新变量类型PICCBITBYTE名为myvars,并绝对定位在bank0的0x25处

#define myvars0 myvars.BIT.BIT0        //myvars.0
#define myvars1 myvars.BIT.BIT1        //myvars.1
#define myvars2 myvars.BIT.BIT2        //myvars.2
#define myvars3 myvars.BIT.BIT3        //myvars.3
#define myvars4 myvars.BIT.BIT4        //myvars.4
#define myvars5 myvars.BIT.BIT5        //myvars.5
#define myvars6 myvars.BIT.BIT6        //myvars.6
#define myvars7 myvars.BIT.BIT7        //myvars.7
这段代码编译结果是:
Error[000] E:\mcu_kb\main.c 431 : struct/union required
Error[000] E:\mcu_kb\main.c 431 : struct/union required
Error[000] E:\mcu_kb\main.c 431 : illegal conversion

也可能我哪里没搞对,估计还得写个union,太麻烦了。算了,反正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