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帮帮忙,程序出错

楼主(2007-09-12):
FIQ_Handler
                IMPORT  Fiq_isr
                STMFD   SP!, {R0-R3, LR}            ;把R0-R3,LR的值存入堆栈
                BL        Fiq_isr
                LDMFD   SP!, {R0-R3, LR}            ;恢复R0-R3,LR的值
                SUBS    PC,  LR,  #4
编译之后系统提示出现这个错误
fiq.axf: Error: L6238E: lpc2300.o(RESET)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function to 'REQ8' function Fiq_isr.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A:
建议

能不能把出错得地方得代码发上来

网友B:
这是一个链接错误

你的错误代码是L6238E
表示是一个链接错误,说明你的语法编译器认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未必
建议你查一查L6238E的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