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分频问题...

楼主(2007-09-12):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做一个CPLD小项目,系统已经连接好了,时钟连接了一个100M的时钟,可是CPLD只能跑47M的频率。
我想在CPLD(Altera的MAX3000A)内部分频,可是发现,数字时序分频也要用到复位信号。。。不知道如何解决。

sysCLK为外部时钟,IN_CLK为内部分频时钟
always @(posedge sysCLK)
begin
if(rst)
   begin
      IN_CLK<=1'b0;    //这里用到了复位信号,也就是rst无效后,才能产生给内部用的IN_CLK信号
   end
else 计数分频
end

always @(posedge IN_CLK)
begin
if(rst)                     //但是这里也用了rst信号,当IN_CLK产生后,rst也就无效了。。。
   begin
      内部寄存器复位
   end
else  内部逻辑
end

怎么解决呢???
我想用rst产生内部的复位信号IN_RST(比rst信号滞后一拍或两拍),
但感觉这种方法自己创的,有点复杂,总感觉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