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

楼主(2007-09-13):
   前段时间用这个H-jtag很顺利.现在要调试一个双机的射频通信,H-jtag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
  用H-jtag调试程序时,H-jtag能单步调试程序,但是只要一全速仿真时总报错:RDI severe Error 00602: Can't halt targe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mode.重新安装软件也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哦.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吗?
   谢谢了

楼主:
H-jtag

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A:
我现在遇到了请问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是我的并口有问题

我的H-JTAG在一台PC上老上出现上述问题,但是换一台PC就好了!
后来用其它的并口下载线测试一下有问题那台PC,发现并口驱动能力太弱,线稍长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A:
我换了电脑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先谢谢了!
大家都不用IAR做ARM的开发环境吗?

网友C:
关IAR无事

如果你一开始能测到内核,那么多半是你的程序有非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