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启动linux后死机了

楼主(2007-09-13):
Booting image at 02030000 ...
   Image Name:   Linux-2.6.9-Centaur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855828 Bytes = 835.8 k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No initrd
## Transferring control to Linux (at address 00008000) ...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 booting the kernel.

执行过程如上,然后就死机了,看了网上的**,说是u-boot和linux中的参数不匹配,
但是我的U-BOOT中设置的波特率是38400,bootargs=console=ttyAM0,38400;

linux中的串口驱动:
static int __init ks8695_console_setup(struct console *co, char *options)
{
    struct uart_port *port;
    int baud = 38400;
    int bits = 8;
    int parity = 'n';
    int flow = 'n';

    /*
     * Check whether an invalid uart number has been specified, and
     * if so, search for the first available port that does have
     * console support.
     */
    port = uart_get_console(ks8695_uart_ports, UART_NR, co);

    if (options)
        uart_parse_options(options, &baud, &parity, &bits, &flow);
    else
        ks8695_console_get_options(port, &baud, &parity, &bits);

    /* The spinlock is setup in uart_add_one_port function but that
       function is not called yet.
    */
    spin_lock_init(&port->lock);
    return uart_set_options(port, co, baud, parity, bits, flow);
}
照目前看,两边的波特率是一样的。

问题:
1.死机的原因是由波特率的不同造成的吗?

2.我这样的分析对吗?

3.还有其它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分区不对吧,呵呵

网友A:
有时是硬件的问题

这个我遇到过,呵呵

网友B:
console=ttyS0 启动参数中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