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怎么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2007-09-14):
仿真时,如在seetting里设置 select oscillator 为 testboard OSC,  而system configation 仍然为 internal RC oscillator 确定后出现对话框显示为:Now ,Bondout's Mclk is internal rc/watchdog;so clock you  selected is only useful for RTC.

    是否这样仅仅为RTC使用外部晶振?  FOSC怎样选外部晶振?   这种情况是可以仿真的

但是如果system configation 设置为Crystal 不管是低频还是中频高频,一旦程序载入仿真器,就不知道跳哪里去了.为什么?

请问该怎样设置(仿真时)   还有在把hex写入芯片时该怎样设置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一种仿真器呢?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