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八细分步进电机驱动程序求助

楼主(2007-09-14):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_right= P1^6;
sbit  key_left= P1^7;

uchar m;
uchar NP;
bit flag;

const uchar motor_tb[]={0XCC,0XBD,0XAE,0X9F,0x8F,0X1F,0X2E,0X3D,
                       0X4C,0X5B,0X6A,0X79,0X78,0X71,0X62,0X53,
                       0X44,0X35,0X26,0X17,0X87,0X97,0XA6,0XB5,
                       0XC4,0XD3,0XE2,0XF1,0XF8,0XF9,0XEA,0XDB};
const uchar th0_tb[]={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0xff};
const uchar tl0_tb[]={0x33,0x66,0x99,0xcc,0xff,0x99,0x33,0xcc,0x66,0xff,0x99,0x33,0x66,0x99,0xcc,0xff,0x33,0x66,0x99,0xcc,0xff,0x99,0x33,0xcc,0x66,0xff,0x99,0x33,0x66,0x99,0xcc,0xff};

void wait(uchar t)
{
uchar i;
  for (i=0;i<t;i++)
  _nop_();
 }

void delay(void)
{
flag=0;
TR0=0x01;
while(1)
{ if( flag==1)break;}
}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1
{
 TMOD=0X01;          //模式1,16位计数器
 ET0=0x01;         //T0开中断
 EA=0x01;         //CPU开中断

 m++;
 if(m>=31)
 { m=31;
   TH0=th0_tb[m];
   TL0=tl0_tb[m];
     }
 else
 {
 TH0=th0_tb[m];
 TL0=tl0_tb[m];
 }

  flag=1;
}

void fourth_step(uchar d)   //步进电机走1.8度  d=0 正转d=1 反转
{
     if (d&0x01)
        {
       if (NP==0)
          NP=31;
       else NP--; //NP记录步数,全局变量
      }
     else
        {
       if (NP==31)
          NP=0;
       else NP++;
      }
     P2=motor_tb[NP];
      P0=motor_tb[NP]; //输出到单片机的P2口

      delay();

}

void four_step(uchar d)// 步进电机走四步
{
 uchar i;
 for (i=0;i<15;i++)
    fourth_step(d);

}
void a_turn(uchar d)  // 步进电机走一圈
{
  uchar i;
  for(i=0;i<50;i++)
  four_step(d);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03;     //定时初值设定,实现35ms定时
  TL0=0Xff;
  ET0=0x03;
  EA=0xff;
  m=0;
  NP=0;
  P2=0xFF;
  P0=0xFF;

  while(1)
 {
  while(( key_right==0)||( key_left==0))
  {
    while(key_right==0)
    { wait(10);
    if(key_right==1) break;
    four_step(1);
    wait(10);
    if(key_right==1) break;
    a_turn(1);
    }

   while(key_left==0)
    { wait(10);
   if(key_left==1) break;
    four_step(0);
    wait(10);
    if(key_left==1) break;
    a_turn(0);

    }

 }
while(( key_right==1)&&( key_left==1))
{P2=0xFF; break;
    P0=0xFF; break;}

}
}

程序编译后出现问题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otor5.c...
linking...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OTOR5
    LENGTH:  0062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M
    SEGMENT: ?DT?MOTOR5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MOTOR_TB
    SEGMENT: ?DT?MOTOR5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L0_TB
    SEGMENT: ?DT?MOTOR5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H0_TB
    SEGMENT: ?DT?MOTOR5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P
    SEGMENT: ?DT?MOTOR5
Program Size: data=107.1 xdata=0 code=500
Target not created

想问下各位大虾,,为什么呢??这个程序我用在四细分电机驱动上安全没问题啊

网友A:
把const uchar 改为code uchar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