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CCS,请各位大哥大姐指点啊。

楼主(2007-09-15):
小弟初学这个,连CCS都还不太会用,遇到很多问题,哎,又没有人指点,真的惨啊,现在照书上《DSP集成开发环境》做几个练习,可是都会出问题,不太明白那个.CMD的,每一个工程都要加这个,那我怎么知加哪一个呢?请问下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谢了先。
Error, Don't know how to build file "D:\Program Files\ccs\tutorial\sim64xx\maxminmath\maxminlibrary.cmd"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C6000那个,

因为老师就讲6000的,他给我们的软件也就是C6000的,而那本书就讲的54XX,不知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A:
copy一段以前写的实验指导

2.链接配置文件
一个完整的DSP程序至少包含三个部分:程序代码、中断向量表、链接配置文件(*.cmd)。程序代码现在已经有了,这里介绍一下链接配置文件文件。对本次试验影响不大的中断向量表将在后文介绍。
连接配置文件的确定了程序链接成最终可执行代码时的选项,其中有很多条目,实现不同方面的选项,其中最常用的也是必须的有两条:1.存贮器的分配 2.标明程序入口。以本次实验为例,下面的简单的链接配置文件就够用了:
/* TestXF.cmd */
-e CodeStart        /*程序入口,必须在程序中定义相应的标号*/

MEMORY    {
        page 0:
            PRAM: org=0100h len=0F00h    /*定义程序存贮区,起始0100H,长度0F00H*/
        }

SECTIONS{
        .text:>PRAM page 0                /*将.text段映射到page0的param区*/
        }

由于每个程序都需要一个链接配置文件,可以编写一个满足通常需要的链接配置文件。作为本手册通用的链接配置文件如下,可以满足本书大部分程序的需要。在未特别指明的情况下使用这个通用的链接配置文件:

/* 5402.cmd */
-e    CodeStart            /*程序入口,必须在程序中定义相应的标号*/
-m    map.map                /*生成存储器映射报告文件 */

MEMORY    {
    PAGE 0:
        VECT:  org=0080h     len=0080h    /*中断向量表*/
        PARAM: org=100h     len=0F00h   /*代码区*/
    PAGE 1:
        DARAM: org=1000h     len=1000h   /*数据区*/
}

SECTIONS    {
    .text        :> PARAM     PAGE 0        /*代码段*/
    .vectors    :> VECT     PAGE 0        /*中断向量表*/
    STACK        :> DARAM    PAGE 1        /*堆栈*/
    .bss        :> DARAM    PAGE 1        /*未命名段*/
    .data        :> DARAM     PAGE 1        /*数据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