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描述一个信号的边沿

楼主(2007-09-18):
比如sig:in std_logic

是不是这样:
signal sigCopy: std_logic

然后在process中

sigCopy<=sig;
if(sig='1' and sigCopy='0') then ---上升沿

楼主:
还有这个警告怎么削除??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楼主:
对,我没有都考过来

我的疑问是,有一个时钟比如定义为clk,有另外一个信号,要检测这个信号的边沿,一般怎么描述??

网友A:
这取决于待检信号是同步信号还是异步信号

 如果是同步信号,3楼的做法就可以。如果是异步信号,那就要复杂多了。以前学VHDL时,师傅说第一年不准接触异步信号。

 我一直想在深圳业余收两个徒弟,免费传授国际专业的ASIC设计方法,可从来就没人相信,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其实我只是想在以后筹建IC开发室时能有更多的选择。

 深圳真有哥们想学ASIC设计,可给我发邮件:amtek@126.com

 原来是搞单片机的,又有兴趣创业的,可去“人才聘任”子论坛看帖子“大家一起创业”,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