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手指教

楼主(2007-09-18):
ST, ov, start, ni, se
我在keil上编译非常简单的汇编程序,老是出现警告?
我选的at89c51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SP,#59H
MOV P0,#00H
MOV P1,#00H
MOV P2,#00H
MOV P3,#00H
SETB P0.4
SETB P1.3
SETB P2.2
SETB P3.1
MOV R0,#12H
MOV R1,#89H
END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Text1.asm...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0H
    TO:      0002H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0H
    TO:      027D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80A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728
creating hex file from "test"...
"test" - 0 Error(s), 4 Warning(s).

网友:
开卷有益

能通过编译啊,你那几个SETB改成CLR才能看到有实际效果。程序要成一个循环,还有那中间的空格留宽点

网友A:
把工程里默认添加进去的Startup.A51删掉即可

网友B:
没有等到看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