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实现这样的功能为什么耗了这么多资源?

楼主(2007-09-19):
我想实现图那样的时序,就是在IN_CPLDCS信号低电平的时候,检测32个输入信号IN_INSIGNAL[31..0],如果输入信号出现过1就保存下来。在IN_CPLDCS信号高电平时,分组把32个信号读出数据8位端口。具体就是IN_CPLDCS信号高电平时,当IN_RD第一个高电平时输出IN_INSIGNAL[31..0]中的高8位;当IN_RD第二个高电平时输出IN_INSIGNAL[31..0]中的另外8位,如此类推。 IN_RD的4个高电平后就读完了。
我用VHDL语言使用状态机的方法,来做,但是综合后,竟然用了300多个宏单元!!
我想这样的功能应该不用这么多把?是不是我写得程序不好?请大家指教!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slammain IS
    PORT(
        IN_CPLDCS, IN_RD: IN    STD_LOGIC;
        IN_SIGNAL: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IN_GCLK:    IN    STD_LOGIC;
        OUT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dslammain ;

ARCHITECTURE behav OF dslammain IS

    TYPE STATE IS (WAITTING,TSTSIGNAL,DATAOUT);
    SIGNAL CURR_STATE:    STATE;
    SIGNAL REG_DATA: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BEGIN

    --  Process Statement
    testsignal:
    PROCESS (IN_GCLK)
        VARIABLE cnt4rd: integer range 5 downto 0;

        VARIABLE rd_start: bit;

    BEGIN

        IF RISING_EDGE(IN_GCLK) THEN

            CASE CURR_STATE IS
                WHEN WAITTING=>
                    REG_DAT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F IN_CPLDCS='0' THEN
                        CURR_STATE<=TSTSIGNAL;
                    END IF;

                WHEN TSTSIGNAL=>
                    FOR i IN 31 DOWNTO 0 LOOP
                        IF(IN_SIGNAL(i)='1') THEN
                            REG_DATA(i)<='1';
                            --REG_DATA(i):='1';
                        END IF;
                    END LOOP;
                    IF IN_CPLDCS='1' THEN
                        CURR_STATE<=DATAOUT;
                    END IF;

                WHEN DATAOUT=>
                    IF(IN_RD='1') THEN
                        rd_start:='1';

                    ELSIF(IN_RD='0' AND rd_start='1') THEN
                        cnt4rd:=cnt4rd+1;
                        rd_start:='0';
                    END IF;

                    IF(rd_start='1')THEN
                        IF(cnt4rd=0)THEN
                            OUT_DATA(7)<=REG_DATA(31);
                            OUT_DATA(6)<=REG_DATA(30);
                            OUT_DATA(5)<=REG_DATA(29);
                            OUT_DATA(4)<=REG_DATA(28);
                            OUT_DATA(3)<=REG_DATA(27);
                            OUT_DATA(2)<=REG_DATA(26);
                            OUT_DATA(1)<=REG_DATA(25);
                            OUT_DATA(0)<=REG_DATA(24);

                        ELSIF(cnt4rd=1)THEN
                            OUT_DATA(7)<=REG_DATA(23);
                            OUT_DATA(6)<=REG_DATA(22);
                            OUT_DATA(5)<=REG_DATA(21);
                            OUT_DATA(4)<=REG_DATA(20);
                            OUT_DATA(3)<=REG_DATA(19);
                            OUT_DATA(2)<=REG_DATA(18);
                            OUT_DATA(1)<=REG_DATA(17);
                            OUT_DATA(0)<=REG_DATA(16);

                        ELSIF(cnt4rd=2)THEN
                            OUT_DATA(7)<=REG_DATA(15);
                            OUT_DATA(6)<=REG_DATA(14);
                            OUT_DATA(5)<=REG_DATA(13);
                            OUT_DATA(4)<=REG_DATA(12);
                            OUT_DATA(3)<=REG_DATA(11);
                            OUT_DATA(2)<=REG_DATA(10);
                            OUT_DATA(1)<=REG_DATA(9);
                            OUT_DATA(0)<=REG_DATA(8);

                        ELSIF(cnt4rd=3)THEN
                            OUT_DATA(7)<=REG_DATA(7);
                            OUT_DATA(6)<=REG_DATA(6);
                            OUT_DATA(5)<=REG_DATA(5);
                            OUT_DATA(4)<=REG_DATA(4);
                            OUT_DATA(3)<=REG_DATA(3);
                            OUT_DATA(2)<=REG_DATA(2);
                            OUT_DATA(1)<=REG_DATA(1);
                            OUT_DATA(0)<=REG_DATA(0);
                        END IF;

                    END IF;

                    IF (cnt4rd=4) THEN
                        CURR_STATE<=WAITTING;
                    END I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testsignal;
END behav;

网友A:
这与您编译时选择器件有关!!!
您的代码在Max7000S 系列芯片编译时花329宏单元;
在EPM9320LC84-15芯片编译时花46宏单元;
在EPF10K10LC84-3芯片编译时花81宏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