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368问题:memory read/write error

楼主(2007-09-19):
memory read/write error-can't re-enter debug state
高手指教啊,可能是什么原因
还有在执行以下语句时一到第二句就出错:
  MAC_RXDESCRIPTOR    = RX_DESC_BASE;
  MAC_RXSTATUS        = RX_STAT_BASE;
  MAC_RXDESCRIPTORNUM = NUM_RX_FRAG-1;
(以上语句都是把内存地址赋给ethernet模块的寄存器)
是不是也是以上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以太网模块默认电源是关闭的,需要先打开电源

楼主:
电源打开了

而且执行第一句的时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