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sys2410 下载 linux 2.6内核问题

楼主(2007-09-21):
下载2.6内核后,boot后一直ucompressing .....
复位后是 systerm halted, 请教高手什么原因?

SMDK2410 # tftp 30008000 zImage
TFTP from server 172.16.6.70; our IP address is 172.16.6.220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290172 (13afbc hex)
SMDK2410 # go 30008000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008000 ...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console=ttyS0"
Uncompressing Linux.................................................................

U-Boot 1.0.0 (Feb 21 2006 - 17:42:41)

U-Boot code: 33F00000 -> 33F1971C  BSS: -> 33F2D054
IRQ Stack: 33f4e050
FIQ Stack: 33f4f050

D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30000000 64 MB
NAND:64 MB

--------------------------------------------------
OEM name    :   LiYuTai Elec.Co.,Ltd.
Website     :   www.hzlitai.com.cn
Email       :   lyt_tech@yahoo.com.cn
Function    :   ARMSYS's BIOS for S3C2410A
UART config :   115.2kbps,8Bit,NP,UART0
---------------------------------------------------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NOW, Booting Linux......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console=ttyS0"
Uncompressing Linux...

ran out of input data

 -- System halted

网友A:
内核没配置好吧

网友B:
init=/linuxrc和console=ttyS0之间要有空格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console=ttyS0"
另外您的根文件系统是否是在"/dev/mtdblock/2"区

网友C:
Linux 2.6串口不是改为ttySAC0了吗

楼主:
回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内核的镜像文件是开发板供应商给的,应该没错的。
3楼的意思是说我在配置uboot参数出错了。我把配置的输入写出来,望指点:
setenv ipaddr 172.16.6.220
setenv serverip 172.16.6.70
setenv linux_arg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setenv bootcmd nandr c e0000 30008000\;bootm
saveenv
(像四楼说的要改为ttySCA0 ?)
2.下载内核的输入:
tftp 30008000 zImage
nandw c 140000 30008000

这样下了内核后,启动一直停止的ucompressing...... 处,
复位后 显示  bad gzip magic numbers ?

楼主:
第一次下内核真累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是uboot 和内核下载的两个参数问题,2.4的文档上不对。

1.现在下载nfs文件系统后出现下面问题:
2.还有gw=172.16.6.221的IP是什么用的?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72.16.6.222, mask=255.255.255.0, gw=172.16.6.221,
     host=armsys, domain=, nis-domain=sunyard,
     bootserver=172.16.6.220, rootserver=172.16.6.220,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72.16.6.220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72.16.6.220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Mounted devfs on /dev
Freeing init memory: 108K
^^^^^^^^^^^^^^^^^^^^^^^^^^^^^^^^^^^^^^^^^^^
^    Welcome to Your root filesystem!     ^
^    Welcome to www.hzlitai.com.cn        ^
^                                         ^
^^^^^^^^^^^^^^^^^^^^^^^^^^^^^^^^^^^^^^^^^^^
[01/Jan/1970:00:00:07 +0000] boa: server version Boa/0.94.13
[01/Jan/1970:00:00:07 +0000] boa: server built Feb 28 2004 at 21:47:23.
[01/Jan/1970:00:00:07 +0000] boa: starting server pid=745, port 80

tv.tv_sec=-1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etc/init.d/rcS: 48: /bin/hostname: Network is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nfs: RPC call returned error 101

楼主:
有谁能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