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源代码解析

楼主(2009-02-04):
MODULE GAL
22V10 DEVICE 'P22V10';
A,B,C,D,E,F,G,H,I,J,K PIN 1,2,3,4,5,6,7,8,9,10,11;
l,O14,O15,O16,O17,O18,O19,O20,O21,O22,O23 PIN 13,14,15,16,17,18,19,20,21,22,23;
AR,SP NODE 25,26;
EQUATIONS
@ALTERNATE
AR=/H;
O23.OE=1;
O23=F*G;
O21.OE=1;
O21=1;
O20.OE=1;
O20=D*H
   +E*H;
O19.OE=1;
O19=B*H
   +C*H;
O18.OE=1;
O18:=O18.Q*/O14.Q
    +O18.Q*/O15.Q
    +/O18.Q*O17.Q*O16.Q*O15.Q*O14.Q;
O17.OE=1;
O17:=/O18.Q*O17.Q*/O16.Q
    +/O18.Q*O17.Q*/O15.Q
    +/O18.Q*O17.Q*/O14.Q
    +/O18.Q*/O17.Q*O16.Q*O15.Q*O14.Q;
O16.OE=1;
O16:=/O18.Q*O16.Q*/O14.Q
    +/O18.Q*O16.Q*/O15.Q
    +/O18.Q*/O16.Q*O15.Q*O14.Q;
O15.OE=1;
O15:=/O18.Q*O15.Q*/O14.Q
    +/O18.Q*/O15.Q*O14.Q
    +/O16.Q*O15.Q*/O14.Q
    +/O17.Q*/O15.Q*O14.Q;
O14.OE=1;
O14:=/O18.Q*/O14.Q
    +/O17.Q*/O14.Q;
SP=0;
END

楼主:
说明

*  与
+  或
/  非
第三行为输入脚,第四行为输出脚。
AR,SP NODE 25,26;  表示AR与25节点(内部)烧连,SP与26节点(内部)烧连。
AR=/H; 表示AR取H脚的反,即第8脚的反(驱动门的非端)。
O23.OE=1;
O23=F*G;  23脚输出使能有效,23脚输出=F与G(6脚和7脚)。
O14.OE=1;
O14:=/O18.Q*/O14.Q
    +/O17.Q*/O14.Q;   14脚输出(:时钟)=18单元的Q反&(与)14单元的Q反后+(或)上17单元的Q反&14单元的反后的值,其它表达式类同。

楼主:
欢迎探讨

本人也刚接触PLD的反向工程,身边也没有相关人士讨教,这方面的资料也十分有限,所以理解很有限,欢迎各大侠跟帖探讨。

楼主:
不确定

相关资料有限,所以仍有不少疑点,其中:
1、I/O输出是直接从或门后输出还是得经D触发器输出。
2、上面表达式中经常涉及D触发器的反馈,但有正端也有反端反馈,正端和反端能同时存在反馈吗?
3、上面代码中看从14~18单元间它们都相互间有反馈,这真表又该如何做?

楼主:
人气少

21IC人气这么低啊?

网友A:
我一般能解析PLD22V10,并验证,就是要点时间

需要,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