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SOC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2-05):
您好!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至PSOC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Starting MAKE...
creating project.mk
D:\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Warning: File `E:\Cypress\CY7C63~3\CY7C63~1\CY7C63~1\memory.inc' has modification time in the future (2009-02-05 12:41:18 > 2009-02-05 12:41:16)
lib/psocconfig.asm
lib/psocconfigtbl.asm
lib/usb.asm
lib/usb_cls_hid.asm
lib/usb_descr.asm
lib/usb_drv.asm
lib/usb_std.asm
lib/usbint.asm
./boot.asm
./main.c

Linking..
!ERROR usb_descr.asm[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USB_D0_C1_INTERFACE_LOOKUP'
D:\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cy7c63803.rom] Error 1

cy7c63803 - 2 error(s) 1 warning(s) 12:41:41

我在配置USB模块的过程中发现PSOC自动生成的lib/usb_descr.asm的代码中没有生成对'USB_D0_C1_INTERFACE_LOOKUP' 符号的定义,但在其它地方却引用了,所以导致了编译错误,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USB问题已经转到CYPRESS相关的AE哥哥那里,稍等

网友B:
应该是没有add HID Report Descriptor

USB Setup Wizard没有HID Report Descriptor,还有HID Class Descriptor的HID Report。

网友C(2010-05-14):
我也编译也碰到这个为题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E(2011-05-14):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