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602显示字符,希望给初学者一点帮助!!!

楼主(2009-02-10):
1602是一款最常用也是最便宜的液晶显示屏。最多可以显示两行标准字符,每行最多可以显示16个字符。
1602可以显示内部常用字符(包括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大小写,常用符号和日文假名等),也可以显示自定义字符(单或多个字符组成的简单汉字,符号,图案等,最多可以产生8个自定义字符)。
一、显示常用字符。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CGROM)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如下表所示,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大写的英文字母“A”的代码是41H,显示时模块把地址41H中的点阵字符图形显示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字母“A”
十进制    十六进制    ASCII字符        十进制    十六进制    ASCII
字符        十进制    十六进制    ASCII字符
00    00    自定义字符1        56    38    8        96    60    `
01    01    自定义字符2        57    39    9        97    61    a
02    02    自定义字符3        58    3A    :        98    62    b
03    03    自定义字符4        59    3B    ;        99    63    c
04    04    自定义字符5        60    3C    <        100    64    d
05    05    自定义字符6        61    3D    =        101    65    e
06    06    自定义字符7        62    3E    >        102    66    f
07    07    自定义字符8        63    3F    ?        103    67    g
08    08    自定义字符1        64    40    @        104    68    h
09    09    自定义字符2        65    41    A        105    69    i
10    0A    自定义字符3        66    42    B        106    6A    j
11    0B    自定义字符4        67    43    C        107    6B    k
12    0C    自定义字符5        68    44    D        108    6C    l
13    0D    自定义字符6        69    45    E        109    6D    m
14    0E    自定义字符7        70    46    F        110    6E    n
15    0F    自定义字符8        71    47    G        111    6F    o
32    20    空格                      72    48    H        112    70    p
33    21    !                             73    49    I        113    71    q
34    22    "                             74    4A    J        114    72    r
35    23    #                            75    4B    K        115    73    s
36    24    $                            76    4C    L        116    74    t
37    25    %                           77    4D    M        117    75    u
38    26    &                           78    4E    N        118    76    v
39    27    '                             79    4F    O        119    77    w
40    28    (                            80    50    P        120    78    x
41    29    )                            81    51    Q        121    79    y
42    2A    *                           82    52    R        122    7A    z
43    2B    +                           83    53    S        123    7B    {
44    2C    ,                            84    54    T        124    7C    |
45    2D    -                           85    55    U        125    7D    }
46    2E    .                            86    56    V        126    7E    ~
47    2F    /                            87    57    W
48    30    0                           88    58    X
49    31    1                           89    59    Y
50    32    2                           90    5A    Z
51    33    3                           91    5B    [
52    34    4                           92    5C    \
53    35    5                           93    5D    ]
54    36    6                           94    5E    ^
55    37    7                           95    5F    _

显示操作的过程:
首先确认显示的位置,即在第几行,第几个字符开始显示。也就是要显示的地址,如下表所示的显示地址。
第一行的显示地址是0x80-0x8F,第二行的显示地址是0xC0-0xCF。例如想要在第2行,第3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那么地址码就是 0xC2。在编程过程中,通常编写一个函数确定在某行某个位置显示数据。函数需要 行参数(y),和 列参数(x)来确定显示位置。程序参考如下: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Write_com(x); //发送地址码 0x80-0x8F 或者0xC0-0xCF
}
     以上地址码,在显示过程中,可以直接应用,至于地址码的计算原理,如果想要研究,请参考其它资料,这里不做描述。
其次设置要显示的内容,即上面提到的CGROM内的字符编码。如显示“A”,将编码41H写入到液晶屏显示即可。通常设置地址和显示内容用一个函数来完成。代码参考如下:
//功能: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输入:列显示地址x(取值范围0-15) 行显示地址y(取值范围0-1), 指定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
{
    if (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Write_com(x); //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Data); //发送要显示的字符编码
}

显示字符“A”调用过程如下代码:
DisplayOneChar(0,0,0x41);//功能:在第1行 第1个字符 显示一个大写字母A
在C语言操作时,还可以显示整个字符串。定义一个字符串显示函数,可以通过直接输入字符方式进行显示。
//功能: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输入:列显示地址x(取值范围0-15) 行显示地址y(取值范围0-1), 指定字符串指针*p,要显示的字符个数count (取值范围1-16)
void Disp_160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ount;i++)
    {
        if (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Write_com(x); //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p); //发送要显示的字符编码
        x++;
        p++;
    }
}
调用方法如下:
DisplayListChar(0,0,"hello world",11);  //液晶1602第一行显示
    DisplayListChar(0,1,"www.qm999.cn",12);    //液晶1602第二行显示
二、显示自定义字符。
    1、首先取得想要的中文或者图形的字模数组。通过字模软件不能直接提取5*8点阵的字模数据,可以通过手动提取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对应一个字符显示区域。每8个字节,组成一个点阵数组。
“日”的点阵数组即为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
2个点阵组成一个汉字取模举例:
“车”字取模数组为:{0x00,0x0f,0x02,0x04,0x07,0x00,0x0f,0x00,
                         0x10,0x1e,0x00,0x10,0x1c,0x10,0x1e,0x10}
    将生成的点阵数组保存到CGRAM存储器中,生成自定义字符。1602内部CGRAM用于自定义的字符点阵的存储,总共64字节。由上一步点阵提取可知,每一个字符由8个字节数据组成。所以64字节CGRAM存储器,能够存储8组自定义字符的点阵数组。按照CGRAM地址划分为 0-7为第一组,8-15为第二组,依次类推56-63为第8组数据。把自定义字符的数组按8个字节一组存储到CGRAM中,程序代码参考如下。
//功能:将自定义字符的编码数组 写入到CGRAM中.
//输入:自定义字符的编码数组
void Write_CGRAM(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j,kk;
unsigned char tmp=0x40;   //操作CGRAM的命令码
kk=0;
for(j=0;j<8;j++)        //64 字节存储空间,可以生成 8 个自定义字符点阵
{
    for(i=0;i<8;i++)    // 8 个字节生成 1 个字符点阵
    {
        Write_com(tmp+i);     //操作CGRAM的命令码+写入CGRAM地址.
        Write_dat(p[kk]);     //写入数据
        kk++;
    }
    tmp += 8;
}
}
    上一步中,自定义字符存储到CGRAM的任意一组以后,每一个组(8个字节)也有一个显示编码。按顺序依次为00H-07H 。显示时,只要调用每一组的编码,即可以显示相应的字符。
注:内部常用字符显示时,显示编码是从0x20开始的。0x00-0x0f是专门留给自定义字符显示的。0x00-0x07和0x08-0x0f内容是一样的。例如:调用0x01 位置和0x09位置,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
    直接按照单个字符的显示方式调用显示函数,就可以显示自定义字符了。代码参考如下:
   //在第1行,第7个位置显示自定义汉字 “年”
    DisplayOneChar(6,0,0);     //显示 "年"   //CGRAM 码 00
说明:此时“年”的8个字节点阵数组 ,存储空间为CGRAM的 00-07地址
也就是CGRAM的第1组数据存储区域,编码为0。 如果存储在CGRAM的08-15地址,那么编码就应该是 1了。
很多资料中,都没有详细介绍过CGRAM和CGROM的区别和用法,在1602调试过程中经常会被搞混。这里总结一点小技巧,希望能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
以下是显示效果:
常用字符显示:
单个和两个点阵的汉字显示:
图形显示效果:
总结:1602液晶屏价格低廉,显示常用字符操作简便,但是显示汉字效果并不理想,在工作中使用1602显示汉字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A:
图片不要用,改用啊

楼主:
正在想办法修改中啊。。。

那个表格不能对齐,,,LS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情人的眼泪~~~

网友C:
test

十     十六    ASCII            十    十六  ASCII    十     十六  ASCII
进制   进制    字符             进制  进制  字符     进制   进制  字符
-----------------------------------------------------------------------
00      00    自定义字符1        56    38    8         96    60    `
01      01    自定义字符2        57    39    9         97    61    a
02      02    自定义字符3        58    3A    :         98    62    b
03      03    自定义字符4        59    3B    ;         99    63    c
04      04    自定义字符5        60    3C    <        100    64    d
05      05    自定义字符6        61    3D    =        101    65    e
06      06    自定义字符7        62    3E    >        102    66    f
07      07    自定义字符8        63    3F    ?        103    67    g
08      08    自定义字符1        64    40    @        104    68    h
09      09    自定义字符2        65    41    A        105    69    i
10      0A    自定义字符3        66    42    B        106    6A    j
11      0B    自定义字符4        67    43    C        107    6B    k
12      0C    自定义字符5        68    44    D        108    6C    l
13      0D    自定义字符6        69    45    E        109    6D    m
14      0E    自定义字符7        70    46    F        110    6E    n
15      0F    自定义字符8        71    47    G        111    6F    o
32      20    空格               72    48    H        112    70    p
33      21    !                  73    49    I        113    71    q
34      22    "                  74    4A    J        114    72    r
35      23    #                  75    4B    K        115    73    s
36      24    $                  76    4C    L        116    74    t
37      25    %                  77    4D    M        117    75    u
38      26    &                  78    4E    N        118    76    v
39      27    '                  79    4F    O        119    77    w
40      28    (                  80    50    P        120    78    x
41      29    )                  81    51    Q        121    79    y
42      2A    *                  82    52    R        122    7A    z
43      2B    +                  83    53    S        123    7B    {
44      2C    ,                  84    54    T        124    7C    |
45      2D    -                  85    55    U        125    7D    }
46      2E    .                  86    56    V        126    7E    ~
47      2F    /                  87    57    W
48      30    0                  88    58    X
49      31    1                  89    59    Y
50      32    2                  90    5A    Z
51      33    3                  91    5B    [
52      34    4                  92    5C    \
53      35    5                  93    5D    ]
54      36    6                  94    5E    ^
55      37    7                  95    5F    _

网友D:
看看我的1602显示中文,也不错的

蓝屏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汉字稍微有点窄,因为1602自身的点阵是5*7的问题,不过大家最重要的是学习点阵显示的原理了,1602液晶就可以学习到12864液晶的原理了。
http://blog.**/ahai0306/180764/message.aspx
http://blog.**/ahai0306/  (博客首页)

网友D:
我是7楼的

为什么我发的1602显示中文的图片没有贴出来呢,再贴一次
http://blog.**/ahai0306/180764/message.aspx
http://blog.**/ahai0306/  (博客首页)

网友E:
好玩,顶一下

好玩啊。顶一下
就是不支持串行,在加一块并串转换就可以了吧

网友F:
顶楼主

手头正好有一个 。想玩玩。

网友G:
嗯。。可以拿回去研究下。

网友H:
嗯嗯,写的好详细,谢谢

网友I:
太懒了。上面没说的,我就没做。学习了。

网友J:
刚刚在使用中

 刚刚在使用中

网友K:
谢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大分辨率的资料

网友L:
顶一下 把图片给弄出来啊 直观点 JPEG格式

网友M(2009-03-22):
楼主,我这个怎么搞啊?

在LCD(1602)上开始显示XXX,光标停在第一个X处并闪烁,有三个按键,KEY1 确认,KEY2 光标所在处的那位从0到9循环加1,KEY3 按一下光标右移一位,移到第三位后再按就回到第一位,
用8051,C语言的,有例程吗? 给个学学.

网友N(2010-03-23):
关于1602很好的资料

网友O:
MARK先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P(2011-07-30):
呵呵,不错,看后就可以直接去编程了,学习了

网友(2013-03-13):
楼主很熟悉1602啊  不知道你在使用过程中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就是只有第一排出现16个方格  第二排亮的  这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   以前调好了电路和程序  一直用着挺好  最近用的时候出现上述现象   麻烦楼主帮看看  开了一个专门的帖子  里面有程序  麻烦楼主进去看看